谁用过此模块电源 为什么接上输入没有电压输出?

楼主:
谁用过此模块电源  为什么接上输入没有电压输出?
AC220转DC28V
上个图片

网友:
+V

-V

测试没有输出  DC28V    AC有进
此接法是否正确✔

网友A:
该电源可能有使能,应该想法去找使用说明。

网友B:
不知道你有沒有接錯線;-s和-v並接然後+s和+v並接,看看圖片接法。順便把datasheet傳上給你吧

网友:
没有接错×,按照资料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有沒有接錯線;-s和-v並接然後+s和+v並接,看看圖片接法。順便把datasheet傳上給你吧

我就是aa按照资料来接的,还是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该电源可能有使能,应该想法去找使用说明。

我也觉得有en,都试了,估计需要外围电路

网友:
PFE300-500-Installation-Manual.pdf (1.27 MB, 下载次数: 0) 应该是 与 R,+BC,-BC 这三个引脚的外部电路没有安装有关,相当于电路的保险丝都断路了,C6,C7,C8这三个高压滤波电容也比较关键的。
另外好奇地问一下,这模块你用多少钱买的啊?好像很贵的说。。。。。啥样的产品能用的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V

-V

测试没有输出  DC28V    AC有进
此接法是否正确✔

pfe500_EVB_manual.pdf (745.96 KB, 下载次数: 1)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开发板用的元件。。。。该模块没有外部的TFR1电阻是不会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开发板用的元件。。。。该模块没有外部的TFR1电阻是不会工作的。

谢谢  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 与 R,+BC,-BC 这三个引脚的外部电路没有安装有关,相当于电路的保险丝都断路了,C6,C7,C8这三个高 ...

原来的  电源坏了  买了个来替代的    结果  现在没有用上    只有找外围了  现在已解决

网友:
昨天晚上  找了  电源专家   解决了   真是在线等啊    谢谢各位大咖  帮忙  解救    去做电源的  厂家  和技术专家 看了看  结果他们有用到   找了块PCB装上就OK 了
再次谢谢给位解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有en,都试了,估计需要外围电路

既然有资料,资料中应该有说明如何接线及外电路的构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有资料,资料中应该有说明如何接线及外电路的构成。

本来是个买来替代的   没有做外围   想拿着以为是DC  DC 那样简单   东西有比较急   必须今天带走   所以就在线等了   可是时间不允许。。。
现在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