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0Mhz正弦信号输出问题?

楼主:
如何用无源晶振构建一个比较规矩的正弦信号,这个信号是给模拟电路用的不是数字电路,要求输出干净!不是数字用的倍频方波哦!!!

网友A:
认为挺难的,正弦比较规矩,对峰峰值有什么要求,
感觉就是低成本轨到轨正弦波,同等大神指点,占座。

网友:
可以百度“正弦波发生器”或“正弦波发生电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认为挺难的,正弦比较规矩,对峰峰值有什么要求,
感觉就是低成本轨到轨正弦波,同等大神指点,占座。

没有要求“轨到轨”!比电源电压低一些也可以的。只要求正弦规矩!!!频率偏差不大。

网友:
第一个条件是“50MHz无源晶振”,第二个条件是“比较规矩的正弦信号”,第三个条件是“比电源电压低一些也可以”。

50MHz,恐怕要使用泛音晶体了。
石英晶体振荡器产生的波形不够正弦,需要在产生50MHz不够正弦的信号之后加一级LC滤波,以滤除高次谐波。

网友:
50MHz正好落在当年第一代无绳电话(CT1)的频带内,如果还能找到MC2831、2833之类的老芯片,可以直接用。自己搭电路,取50的整分数,比如取25MHz或者10MHz的晶体搭振荡器,然后利用晶体管构成50MHz的LC谐振放大器取出50MHz的高次谐波,谐波分量本身就是正弦的,然后加低通滤波即可。谐振放大器最好取3倍频,那么就需要16.667MHz的晶体。不过,这么做比较麻烦,成本也高了,有现成的正弦输出型有源晶振可用,为何不用?

网友:
我之前有测过无源晶振两端的电压,从示波器上来看就是正弦波,你这里应该需要搭一个无源晶振的驱动电路,网上有很多类似的电路,像那种直接加一个反向器的类似电路,只是为了能振起来而已,你可以像设计LC振荡电路那样设计,如图

网友B:
祝各位新年快乐!我看网上的资料都是说利用晶体管构成的震荡回路。理论上任何正反馈电路在到达极值时都可以产生“啸叫”,也就是“震荡”。然而,一个稳定的震荡回路确是很难做到的。所以,有做过的朋友最好给推荐一款芯片,或是正弦函数有源晶振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祝各位新年快乐!我看网上的资料都是说利用晶体管构成的震荡回路。理论上任何正反馈电路在到达极值时都可以 ...

你的50MHz正弦输出,有成本要求没有?若是对成本要求不高,可以考虑DDS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祝各位新年快乐!我看网上的资料都是说利用晶体管构成的震荡回路。理论上任何正反馈电路在到达极值时都可以 ...

这些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
6楼已经指出,现成的50MHz有源晶振是最简单的方法,成本也低。
如果要求波形纯正,可以用LC谐振回路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