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8电压采集电路分析

楼主:
这是一个LM258组成的电压采集电路,在别人家的板子上面摘抄的,但是不明白这个电路图的原理?谁能帮忙讲讲?谢谢其中PT2是接外部信号的,U12_1是接到AD口的

网友:
LM258电压采集电路在电路中主要作用是电压放大或电压比较。PT2是接外部信号的话,你找一下采样电阻,这个电压采样应该是通过R58和R64实现的。知道这些。你可以结合LM258的应用手册。计算一下U12_1是接到AD口的电压值的。电路帮你分析完了,剩下的,还是自己努力完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