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4800 评测(二)--开箱点灯

楼主:
楼主今晚才拿到的板子,不得不说英飞凌的评测板做工真好看,楼主不太喜欢在帖子放开箱贴,但是这次的板子实在太惊艳了,沉金加骚红,红里还透着白,还有拍起来的反光感,摸着手感都很好。每个器件选型感觉都很精心细选。 包装稍微有点简陋,拆开时并没有泡棉,只有静电袋。

   Ethercat扩展板,很有金属感,走线也很漂亮。
   主板,MCU使用的式XMC4800F144K2048。

网友:
楼主在这里使用的MDK开发,在此平台开发需要安装相对应的PACK,具体在MDK官网下载,对应的英飞凌(Infineon.XMC4000_DFP.2.11.0.pack)即是最新。
在这里楼主使用官方的demo建立一个基本工程,之后以这个工程进行开发。英飞凌的仿真器使用的是jlink,MCU采用自身产品XMC4200,电路很简单,基本外设只需要几个电阻电容就可以搞定,对于仿真器,楼主了解得不多,但是相比NXP,STM32的外设搭立,真的简约很多,板子占用空间不到十分之一。可以使用JLINK6.3以上版本,支持虚拟串口。

   在使用MDK debug的时候,会提示固件过来需要升级,耐心等待升级即可。

  升级成功后,成功可以在MDK上识别到ID,试过仿真速度,SWD模式,50Mhz也能正常烧录仿真。

网友:
楼主使用的demo功能是利用定时器来定时翻转IO从而实现LED闪烁,可以利用按键+ -改变定时器周期,进而改变LED闪烁时间。在这里楼主建立一个基本工程,不得不说英飞凌在封装库上已经做的很精简,而且接口定义也很清晰。

   点灯其实需要一个GPIO和SCU库即可,两个文件新建一个工程,其实对于新手来说真的很方便。再次编译的工程代码量也很少。

   工程在启动文件时进入main函数之前已经初始化了系统时钟等相关配置,不过使用了_weak修饰符进行了弱定义,若需要自己定义,可以自己写相对应的时钟初始化接口。这里楼主没写,默认就是使用库函数里面的系统时钟配置,这里配置时钟并为了解,后续会看用户手册来了解下时钟树。

网友:
再者看下英飞凌的"定时器"模块,用于信号监测/调节和脉冲宽度调制(PWM)信号的定时器。可用于电力电子控制系统,如开关模式电源或不间断电源,或者电机控制等。在这里官方也列出了很多功能,楼主在这里也只是先示范了定时的作用。

  在这里使用定时器的代码也很少,按正常姿势走,使能外设时钟->预分频等配置初始化->设置定时周期->设置影子寄存器到实际寄存器(这个需要了解)->设置中断以及触发中断事件或条件。

  GPIO设置更加简单,直接设置IO模式(输出、输入、中断模式等)即可。

  定时器中断接口需要对下中断向量表查看。

网友:
效果如下:

   工程见附件。

6.94 MB, 阅读权限: 10, 下载次数: 3

网友A:
为啥不用dave?强大的一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用dave?强大的一逼

电脑辣鸡,先用MDK凑合下

网友:
英飞凌Xmc4800Xmc4300Ethercat总线伺服驱动器已调通,包括远程io功能也已调通,开发板有售,pcb原理图加代码程序和文档资料,帮助你快速入门开发产品。邀请你进技术群,企鹅号:787558860

网友:
正好要学习,非常有用,请问楼主在哪弄的demo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效果如下: 工程见附件。

下载不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效果如下: 工程见附件。

急需,请问怎么下载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