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铜出问题了,求解!

楼主:
PCB布线布局都没问题了,结果一布铜,GND的布铜线路宽度就不同了。麻烦告诉下在哪出的问题!求解

网友A:
为什么要选择 None(Outlins Only)方式呢?
此乃无填充模式,只保留敷铜区域的边界,内部不进行填充。
选此项,需要设定敷铜边界轨迹宽度及包围焊盘的形状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选择 None(Outlins Only)方式呢?
此乃无填充模式,只保留敷铜区域的边界,内部不进行填充。
选 ...

那应该选择哪像,求解!我是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选择哪像,求解!我是新手

solid (copper Regions)是实心填充模式,及敷铜区域内全铜敷盖
hatched是填充网格状敷铜,可以设置网格的宽度等,,,
None(Outlins Only)已经说过
自己想要哪种,根据自己的板子特性情况

网友:
实心填充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