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管理系统BMS 技术资料转

楼主:
1:单体电池电压采集;
2:单体电池温度采集;
3:电池组电流检测;
4:单体/电池组SOC测算;
5:电池组SOH评估;
6:充放电均衡功能;
7:绝缘检测及漏电保护;
8:热管理控制(散热、加热);
9:关键数据记录(循环数据、报警数据);
10:电池故障分析与在线报警;
11:通信功能(能够与充电机、电机控制器等通信)。
电池管理系统BMS 技术资料
包括:原理图,PCB,BOM清单,源代码(包括说明文件,算法),接口定义,结构文件,变压器规格书,通讯协议等

网友:
主动均衡 vs 被动均衡 谁能发挥电池组最大效益
什么是主动/被动均衡?
顾名思义,被动均衡就是将单体电池中容量稍多的个体消耗掉,实现整体的均衡。主动均衡则是将单体能量稍高的能量通过储能环节转移到能量稍低的电池上去。实现的是一种主动分配的效果。
BMS被动均衡技术先于主动均衡在电动市场中应用,技术也较为成熟些。被动均衡结构更为简单,使用比较广泛;而主动均衡则较为复杂,变压器方案的设计以及开关矩阵的设计无疑会使成本增加明显。

网友:
支持一下  可是资源呢

网友:
电池管理系统(BMS)
概述
        电池管理系统(BMS)为一套保护动力电池使用安全的控制系统,时刻监控电池的使用状态,通过必要措施缓解电池组的不一致性,为新能源车辆的使用安全提供保障。
        作为国内优质的动力系统供应商,在控制系统开发方面拥有雄厚的实力和丰富的经验,可以为客户在电池管理系统开发方面提供优质的工程和配套服务。

BMS 的硬件拓扑
        BMS 硬件的拓扑结构分为集中式和分布式两种类型。
        集中式是将电池管理系统的所有功能集中在一个控制器里面,比较合适电池包容量比较小、模组及电池包型式比较固定的场合,可以显著的降低系统成本。

集中式拓扑结构,高压及 48V BMS

        分布式是将 BMS 的主控板和从控板分开,甚至把低压和高压的部分分开,以增加系统配置的灵活性,适应不同容量、不同规格型式的模组和电池包。

分布式拓扑结构,高压 BMS

        可以提供上述集中式或分布式的各种 BMS 硬件方案。

BMS 的状态估算及均衡控制
        针对电池在制造、使用过程中的不一致性,以及电池容量、内阻随电池生命周期的变化,团队创造性的应用多状态联合估计、扩展卡尔曼滤波算法、内阻 / 容量在线识别等方法,实现对电池全生命周期的高精度状态估算。经测算,针对三元锂电池,常温状态下单体电池 SOC 估算偏差可达最大 2%,平均估算偏差 1%。

        同时针对电池单体间的不一致性,使用基于剩余充电电量一致等均衡策略,最大程度的挥电池的最大能效。

电池内短路的快速识别
        电池内短路是最复杂、最难确定的热失控诱因,是目前电池安全领域的国际难题,可导致灾难性后果。电池内短路无法从根本上杜绝,目前一般是通过长时间(2 周以上)的搁置观察以期早期发现问题。
        在电池的内短路识别方面,拥有10余项世界范围内领先的专利及专利许可。利用对称环形电路拓扑结构(SLCT)及相关算法,可以在极短时间内(5 分钟内)对多节电池单体进行批量内短路检测,能够识别出 0~100kΩ量级的内短路并准确估算内短阻值。这种方法可显著降低电芯生产企业或模组组装厂家的运营成本,提高电池生产及使用过程的安全性。

对称环形电路识别电池内短路

        正在开发的电池内短路检测设备可以达成如下指标:
• 检测范围:0~100kΩ 量级内短路

内短路阻值估计:规定区间内精度达 ±5%

单次检测时长:1~5min(根据精度需求调节)

检测对象:电池(无体系容量限制)、电容等

单台设备年监测能力:
    ♦ 1~5 千万节电池单体
    ♦
2~11GWh(60Ah NCM),0.13~0.65 GWh (18650 3.5Ah NCM)
    ♦
定制设备可承担整条产线或多条产线的内短路检测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