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基于8952单片机的电梯控制器应该怎么做

楼主:
89c52和步进电机实现电梯 有报警 指示灯显示 上下键和楼层键按钮

网友:
你所有的动作都跟电机有关,你只需要控制步进电机的正反转就行了,其他的都是简单事,如果你不会步进电机的控制,一般步进电机都提供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