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产品要有专门的关机放电电路

楼主:
最近我看到NVIDIA的一款开发板上有专门的放电电路,用一个电阻和MOS管串接在电源和GND之间,关机的时候MOS导通,电容储存的电量从电阻泄放掉。到底哪些产品需要这种电路呢?

网友:
需要上电复位的系统,而系统内电源或复位电路中又存在较大容量的电容时。

网友:
举个例子:比如不少MCU的上电复位电路采用RC回路,稳妥的设计要在其中的电阻上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构成电容的快速泄放通路。如果没有这个快速泄放通路,电源短暂断电后再上电,复位信号就无法发出,MCU很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A:
通常而言,复位系统采用的是不存在大容量电容的电压监视法,那么一般无需快速泄放电路。但是,如果系统的电源回路中因要取得较低的纹波参数而采用了较大容量的滤波电容,而系统又是低功耗设计,断电后系统电压下降较慢,而复位系统的门限却低于系统中正常工作电压要求最高的器件,比如复位门限是2.7V,而某器件在2.8V时就无法工作了,且电压恢复正常后该器件却无法恢复正常,这时就需要在电源回路里加入掉电快速泄放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常而言,复位系统采用的是不存在大容量电容的电压监视法,那么一般无需快速泄放电路。但是,如果系统的电 ...

这个开发板上面还是有很多电容的,存储的电量应该也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开发板上面还是有很多电容的,存储的电量应该也不少

仅凭容量是不充分的,只是必要条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