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Rapid IoT评测】简单上手

楼主:
看到大家陆陆续续开箱自己的快速物联网原型套件SLN-RPK-NODE,我也是迫不及待,但一直没有快递消息,当查询的时候,发现已经到快递点了。于是冒着严寒立即去取了回来。 废话少说,先上图。

硬件部分

图1
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屏幕居然是歪的,看着好难受,于是先来个拆机。
图2
先来看看背面,中间主控K64,左上为蓝牙芯片KW41,使用的陶瓷天线,预留了IPX座子。板子整体布局较紧凑。
图3
再来看一下正面,触摸部分PCB与上盖固定在一起,通过DF12连接器与主板连接。屏幕通过双面胶固定在电池上。现在需要把屏幕取下来,摆正后重新固定。用刀片小心翼翼将屏幕和电池分离,然后再粘回去。最后如下图,这下顺眼多了。
图4
与一元硬币对比可以很直观地看出,这个套件有多么小巧。 另外说明书里面还有个类似取手机SIM卡的顶针,对应套件背面有个小孔,顶针用于硬件复位。
图5
软件上手

首先使用LightBlue看下有哪些服务。

图6
均为128位UUID的私有服务。随便选择一个具有notify属性的characteristic点进去,开启监听,并以浮点形式显示数据,这应该是温度值。套件拿在手里,温度会慢慢升高。温度变化时,手机将同步更新数据。如下图:
图7
接下来使用官网的 NXP Rapid IOT APP,通过蓝牙连接到套件,可以获取到所有传感器的数据,如下图。
图8
注意这里有个bug,设备一定不能在Home页,否则蓝牙连上后设备会立即重启,然后会被识别为一个新的设备,你需要重新绑定,最终会造成设备列表里面有好几个设备。另外在APP里面,你还可以添加一些控件,用于展示设备上传的数据。

总结

从硬件层面来将,SLN-RPK-NODE套件设计小巧,内置多种传感器,功能强大,对得起快速物联网原型设计套件的称号。但从软件层面来讲,就不那么让人满意了。内置的固件有一些bug,低功耗也做得不够好,充电时电量指示不准确。另外如果能提供扩展底板就好了。对于广大电工朋友,肯定不满足于APP和网页端的简单操作,最终还是要接调试器进行深度开发。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jj1989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贴子看起来很舒服,拍照还有补光,楼主发贴很用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贴子看起来很舒服,拍照还有补光,楼主发贴很用心

论坛对markdown的支持还是有一点问题,不够完美。
没有补光哈,下面放了一张A4纸,拍出来就是这样的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论坛对markdown的支持还是有一点问题,不够完美。
没有补光哈,下面放了一张A4纸,拍出来就是 ...

对markdown支持有问题及时反馈哈,我这边反馈到我们技术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markdown支持有问题及时反馈哈,我这边反馈到我们技术那里

好的,后面遇到问题直接在帖子后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