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如果避免单片机被烧坏

楼主:
今天给单片机接线做测试,接两块相同的板子,上电后一块板子正常电源灯亮起,另一块上后电源灯不亮,上电时间持续有20秒左右,拆下来一量发三端稳压后输出的3V电压短路了,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坏了接反电源了吧,于是拆下板子,焊下来三端稳压,测量不是它的问题,我一想其他芯片估计也没问题,于是就拆了单片机,再量板子不短路了。
两块板子一模一样的接线,如果是电源反接了那三端稳压为什么没有坏呢,如果不是反接为什么只有单片机是坏的。
单片机烧了,一定是哪一步弄错了,主要是没想通到底在哪一步做了什么导致的。
单片机是430的,三端稳压是6206.
请各位前辈们帮我分析分析我这次烧掉片子是怎么一回事,万分感谢。

网友A:
430我用过一些,TI的东西还是非常皮实的,一搬不会损坏
你的情况先排除焊接造成的电源短路
如果不是短路问题,冬天比较干燥,注意静电问题
还有不要用430的I/O控制或测量5V的东西

网友B:
系统内MCU损坏主要分两类:一是电源,包括电源电压过高和反接;二是端口过流。极少数情况下,有静电摧毁器件的可能。就楼主遇到的情况,因楼主没有仔细观察指示灯不亮时的具体原因,也没有说指示灯的接线情况,所以无法判断。如果电源反接,且稳压器上反向并联有二极管,那么负载电路中的器件就可能发生损坏,而稳压芯片却不会损坏。如果稳压器内部有类似的防反接电路,那么效果相同。如果没有那个二极管,芯片内也没有防反接电路,那么包括稳压芯片在内的器件都可能发生损坏,但可能不是必然,而且跟电源功率和电压有关,甚至还遵循“水桶原则”。

网友C:
“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坏了接反电源了吧,于是拆下板子,焊下来三端稳压,测量不是它的问题,我一想其他芯片估计也没问题,于是就拆了单片机,再量板子不短路了。”
“单片机烧了,一定是哪一步弄错了”

从这段叙述中,不能得出单片机已损坏的结论。
“焊下来三端稳压”是焊接动作。板子上原有焊接造成的短路,这个焊接动作消除了这个短路,完全可能。
“拆了单片机”也是焊接动作,原焊接造成短路,拆下单片机的焊接动作消除了短路,也完全可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坏了接反电源了吧,于是拆下板子,焊下来三端稳压,测量不是它的问题,我一想其他芯片估 ...

是我说的不够详细,焊下来的MCU测量VCC和GND已经短路,确实坏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系统内MCU损坏主要分两类:一是电源,包括电源电压过高和反接;二是端口过流。极少数情况下,有静电摧毁器 ...

好像是您说的这种情况,上面第1个图是翻译的,第2个图是原文,我就是不理解红框中的话.您看这是否是您说的意思?

这个图是我刚在手册里找的,您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430我用过一些,TI的东西还是非常皮实的,一搬不会损坏
你的情况先排除焊接造成的电源短路
如果不是短路 ...

谢谢,您说的情况我会注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我说的不够详细,焊下来的MCU测量VCC和GND已经短路,确实坏掉了

那也就是说,该MCU在电路板上造成了短路。
该MCU可能在焊接到电路板上时因烙铁漏电而损坏,可能因手拿电路板时因人体静电而损坏。具体原因,很难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也就是说,该MCU在电路板上造成了短路。
该MCU可能在焊接到电路板上时因烙铁漏电而损坏,可能因手拿电 ...

谢谢,这几种情况我都会注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我说的不够详细,焊下来的MCU测量VCC和GND已经短路,确实坏掉了

不知你是怎么测的?要判断短路,需用最小电阻量程,正反两次测,阻值均为0才能下结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您说的这种情况,上面第1个图是翻译的,第2个图是原文,我就是不理解红框中的话.您看这是否是您说的 ...

很明显,片内带有前帖中提到的二极管。但是,该芯片的输入及输出均对地反向并联了二极管,如果电源反接,必烧该二极管,所以,MCU因电源反接被烧短路且电源芯片没事的可能性极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知你是怎么测的?要判断短路,需用最小电阻量程,正反两次测,阻值均为0才能下结论。

用万用表的蜂鸣通断档测量的芯片的VCC脚和GND脚,一直响,说明VCC和GND已经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万用表的蜂鸣通断档测量的芯片的VCC脚和GND脚,一直响,说明VCC和GND已经短路了。

错误的测试法,所得结论根本不可信!IC是有源器件,如此测,正反都响很可能是正常的,你同样用此法测新的同样IC试试看。怎么测靠谱,前帖讲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片内带有前帖中提到的二极管。但是,该芯片的输入及输出均对地反向并联了二极管,如果电源反接, ...

我重新焊了一个单片机,烧了程序,还是原来做好的线,现在板子已经接上了,目前板子正常运行。
至于芯片坏掉的原因我现在也是搞不明白,不会真的是静电让我赶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重新焊了一个单片机,烧了程序,还是原来做好的线,现在板子已经接上了,目前板子正常运行。
至于芯片 ...

如果真坏了,更可能是焊接/拆卸过程中的损坏,静电摧毁的可能性极低,现在的芯片在这方面的防护都做的很到位,能摧毁芯片的静电通过人体释放时,足以打得你刺痛,这不会不察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