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传感器选型

楼主:
有没有那一款力传感器可以感知很轻微的力,只要大于0N就可以,不需要测量力的大小,只要感知是否有力的作用,大家可以推荐一下吗?

网友:
必须给出具体量程,否则问题没有意义。

网友:
传感器都有噪声,如果你要测量的力小于噪声理论上是无法分辨的
所以最好给出力的大小
一搬以通过加速度传感器或者应变计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