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做横流源精度如何?

楼主:
打算使用LM317做一个简单的横流源,4mA,输入电压32V,不知道精度会怎么样?0~40度温度范围内工作,不知道温漂是否很大?能否做到0.1%的精度?

网友A:
你是只做一个,还是做许多个? LM317的电压基准有离散性,只做一个还好办,电阻可以筛选,多并联两个用来微调。调到你要的恒流值,再测一下温度稳定性是否满足。按你的0.1%要求,整体需要25ppm/度以内的温度系数(如果是正负0.1%以内,则放宽到50ppm/度),不一定达得到,电阻也有温飘,得实际测试。

网友:
4mA的话,用LM334来做更好。

网友B:
如果要求恒流电流4mA的话,LM317真的可能不行,因其最小负载电流要求3.5mA。4mA用LM317,大材小用了。
不如用LM334。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求恒流电流4mA的话,LM317真的可能不行,因其最小负载电流要求3.5mA。4mA用LM317,大材小用了。
不 ...

ST的LM317L 数据表上的最小电流和压差的曲线,貌似4mA貌似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的LM317L 数据表上的最小电流和压差的曲线,貌似4mA貌似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只做一个,还是做许多个? LM317的电压基准有离散性,只做一个还好办,电阻可以筛选,多并联两个用来微 ...

就做一个,正好手头有LM317.另外看到《恒流源及其应用电路》上提到LM317做恒流源性能不错。所以想试试。

网友:
4mA对LM317而言,已经临界了。参数临界应视作不可行,实用中应留取余量的。

网友:
恒流源4mA
LM134,LM234,LM334 都可以
如有温度要求,符合要求的还是LM334

可以0C to +7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