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Rapid IoT评测】+ 不是在充电就是在登录中(评测小结)

楼主:
    屈指算来,收到评测套件已经是第四天了,通过这几天的评测活动,给我的深刻印象就只有两个:一是电池续航太差,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充满电,维持两个多小时就没电了。我曾经关闭了所有传感器以及屏幕背光,仍然是只能用不到3个小时,这几天几乎整天就是充电,每天都要充5~6次以上,体验效果大打折扣;二是登录困难,手机APP经常要反复点出几十次才有可能登进,而今天竟然一次都未登录上。电脑登录也是不太顺利,经常是点击之后要等几分钟后才能全部打开页面,有时还会出错,需要重新点击。
    这几天除了忙于充电、登录外,对套件的操作总算有了一个初步了解,但至今仍无法顺利地打开过在线编程的页面,点击进去只是看到下载的页面,正好下载安装了MCUPresso IDE,但还不知道如何去使用。

下面是我准备进入在线编程的截图:

点击“软件开发套件”

选择“下载”选项,进入下面的页面:

又转回了前面的页面:

最后又转到了下载IDE页面:

下载的SDK:

转一圈仍未找到在线编程的界面。

这是解压后的资料,竟不知道该用什么程序来打开。

网友:
低功耗确实是个问题
MCUXpresso IDE 的例程有一个低功耗开关
我把gLpmIncluded_d设置为1后会有很多错误

在线IDE点那个Launch IDE按钮就可以

网友:
SDK生成的时候可以选择IDE默认是使用MCUXpresso IDE打开的

网友:
谢谢版主指点!我总是在里面转圈,点来点去,最后又回归到原来的页面上。这个链接也点击过,最后是打开一个空页面。

网友A:
与以前一样点击后等了十多分钟,仍然是空白的页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与以前一样点击后等了十多分钟,仍然是空白的页面

你用的什么浏览器 手册里好像说不支持IE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什么浏览器 手册里好像说不支持IE

我用的是win10自带的Edge浏览器,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A:
仔细看了一下,win10的Edge浏览器应该是支持的。刚才我还特地安装了QQ浏览器,也是十多分钟了还是打不开页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了一下,win10的Edge浏览器应该是支持的。刚才我还特地安装了QQ浏览器,也是十多分钟了还是打不开页 ...

难道是网络的问题?你ping一下这个网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