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Rapid IoT评测】Rapid IoT Studio online IDE使用感受

楼主:
SLN-RPK-NODE的套件收到已经有几天了
先不说官方提供的APP从来就没有登陆成功过
APP的问题好解决,大不了自己写一个
套件出厂的例程功能很全,能够测试板子上的所有传感器
因为我对空气质量传感器比较感兴趣
为了测试空气质量
我把其它能关闭的模块都关掉,包括背光
这样做无非是让电池多工作一段时间
遗憾的是如果只使用电池几个小时就会没电
没有蓝牙,没有背光,只有CCS811和超低功耗显示屏不应该这么费电
所以准备使用Rapid IoT Studio online IDE写一个应用
添加一个Interval时间间隔为1秒,每1秒读取一次CCS811数据
然后通过自定义函数将数据转换成要显示的数据将数据更新到屏幕
同时放一个背光控制,初始化时关闭背光

效果相当于把出厂例程中除空气质量的其它功能都裁掉

为了方便测试,我觉得至少应该在顶端显示一个电池电量
因为我也不确定新写的这个超简单的空气质量测量功能费不费电
然后添加电池电量这个简单的操作竟然把我难住了
Rapid IoT Studio online IDE里没找到对应的接口
出厂例程里欢迎界面里显示的电池电量是通过System status page实现的
格式好像是固定的只能独立显示不能和空气质量混合显示
函数里也没有电池电量的接口
查找文档也没找到有关电池电量的接口
很无奈
如果通过ADC读取电压然后再转换实现好像又失去这种模块化编程的意义
没收到套件时觉得Rapid IoT Studio online IDE应该就像PLC的梯形图一样
使用后感觉不如梯形图灵活
用起来很别扭,也可能是刚使用没有习惯的原因

网友A:
还好这玩意儿没有被我中了   不然还不知道 怎么评测     当初还以为比较容易上手    结果  各位大佬些  都比较认真
继续观看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好这玩意儿没有被我中了   不然还不知道 怎么评测     当初还以为比较容易上手    结果  各位大佬些  都 ...

功能太多太炫  技术团队支持不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能太多太炫  技术团队支持不到位

只有自己研究了

网友C:
完全进不了Rapid IoT Studio online IDE这个页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完全进不了Rapid IoT Studio online IDE这个页面

我是从来没进去过app的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