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怎么在dxp中画

楼主:
我是第一次接触dxp,对于pcb设计不太熟悉,请问这个电路中的长方形原件怎么找,以及两边的电源怎么找?谢谢!!!

电路

电路

网友:
这个长方形在DXP中找不到。画电路板,必须先画电原理图。电原理图中必须标注元器件封装。这个长方形是示意器件,表示一个理想的运算放大器,并不是实际器件。

网友:
思路如下
先确定使用什么型号的运算放大器
比如单运放的741,双运放的LM358或者4路运放的LM324等或其他型号,,,
然后软件上先新建原理图,,导入或新建元件库,包含选用的运放元件库,电阻等
再把原理图转换PCB图,PCB图应包含如上元件封装库等,,

网友:
SCH原理图应该是这样画的 电路  一组

网友:
至于滤波电容   需要几组   楼主 就自己+ 了    你百度一哈  都很多 的

网友:
这是一个示意图,不是原理图,要先设计原理图,再画pcb。画原理图,需要元件选型。运放需要有具体的型号。比如LM358是常用的双运放。也可以找的别的型号。官网下载手册。画出原理图的元件模型。 库里要是有也可以直接用。建议自己画。熟悉流程。画原理图具体操作,找相关教程看一下。原理图以芯片手册提供的参考设计为准。后期可以再调整。画pcb 封装。严格按照芯片手册里的尺寸去画。以手册建议的封装为准就行。电阻等分立元件,可以用自带的库里的,也可以自己画一个。所所有元件都添加好对应的封装。 再由原理图,导出pcb原始文件。  后面就是布局布线。找教程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