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柏多模蓝牙鼠标 M600 拆机

楼主:
 因为小米蓝牙鼠标的手感太差,特别是滚轮键手感太差,手指容易疲劳,所以最近更换了雷柏多模蓝牙鼠标 M600。这个鼠标网上介绍很多,就不重复了,下面只拆机给大家参考。

鼠标底部带有一个磁吸式的底板,它可以直接取下,方便更换电池。底板的四个脚贴质量不错,摩擦力适中,滑动性很好。在每个脚贴下,隐藏了一个磁铁。

取下后盖,可以看到电池仓、2.4G接收器(蓝牙模式时不需要)。

鼠标底部使用两颗螺丝固定,可以轻松拆下。螺丝和电池可以被底板的磁铁吸附,不会丢失。

取下螺丝后,就可以轻易的将鼠标上盖和底部分开。除了最常见的鼠标按键处的卡扣,再没有其它多余的卡扣。

鼠标上盖由顶部按键、金属中框、塑料中框组成,使用卡扣固件。

鼠标底部也很简洁,可以看到滚轮、三颗静音微动、光学传感器等。比较特别的是底板有5个磁铁,4个是和底板对应,用于吸附底板,另外一个用来吸附2.4G接收器、

鼠标控制芯片是YC1023,查不到资料,估计是定制的芯片。

RF天线部分与常见电路不同一样,实际使用效果不算差。

主控芯片旁边是24C256存储器。

鼠标使用了普通两颗AAA电池,电池是并联方式工作,可以根据手感使用1颗或两颗。电源部分有单独的DC/DC升压芯片,将电池电压升高到2.2V。

控制板的反面没有太特别的地方,有电源开关和模式切换开关。电源开关有红绿绿色,这样不容易混淆开关状态。不过滚轮键处焊点遗留的焊接痕迹,显得不够认真。

网友:
楼主  啥时候拆机个蓝牙的鼠标来观摩一哈

网友:
这就是蓝牙鼠标啊

网友A:
问下,它的按键怎么不同与其它鼠标,这种按键寿命长吗?

网友B:
现在集成度都比较高呀,没什么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下,它的按键怎么不同与其它鼠标,这种按键寿命长吗?

静音按键,目前感觉还不错,使用时间需要过一段时间才知道了,估计1-2年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集成度都比较高呀,没什么元件

现在的趋势都是这样。集成度高也有助于降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