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速pmos关断,将延时时间控制在us内

楼主:
最近在用Pmos作ms级别的开关电路。
选用irf5305s,电路原理图如图1所示,信号是单片机信号3.3v,电源端供电12v。单片机控制信号高电平10ms,输出信号存在10ms的断开延时,波形如图2 所示。棕色的是单片机信号10ms,粉色线是输出端电压曲线20ms无法和信号同步。

                改变gs电阻,将1M电阻更换10k  ,如图3,4,但是还是存在关断延时。求解加速pmos关断的电路,或者推荐一款能快速关断的Pmos。

网友:
贴的图貌似只是一个四方框,
不知其他网友是否看到

网友:
如果电路设计的没问题,你提高跟这个pmos管相连的控制器的性能就行了吧。

网友A:
楼主应将图上传到本站,格式必须是通用图片格式,如jpg、GIF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将图上传到本站,格式必须是通用图片格式,如jpg、GIF等。

难怪怎么传都不对

图一

图一

图2

图2

图3

图3

图4

图4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怪怎么传都不对

MOS管电路画错了,,
MOS管在这里就是个开关,,,,
光耦驱动MOS管,栅极电阻直接连光耦,源极电阻不应该和栅极这样连接

好好看看MOS管基本开关电路方面的东西

网友:
至于1楼所说的同步问题,建议先把电路搞对,然后调整栅极驱动电阻大小

当MOS管栅极电阻比较大时,由于MOS本身特性,驱动就有点力不从心了,特别在处理米勒效应的时候,驱动电压上升很缓慢。该电阻小时,就快了
栅极电阻一般几十欧姆的电阻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MOS管电路画错了,,
MOS管在这里就是个开关,,,,
光耦驱动MOS管,栅极电阻直接连光耦,源极电阻不 ...

还是你厉害,一眼就看出来哪里的问题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怪怎么传都不对

为方便他人看图,应采用“添加图片”操作,而不是将图片作为附件供下载。总之,要在帖子里直接看到图,且图的尺寸合适、清晰。

网友:
MOSFET的开关速度和驱动电流有关,你从这个角度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