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Rapid IoT评测】Rapid IoT Studio online IDE生成工程的待机电流

楼主:
最近用Rapid IoT Studio online IDE生成的工程下载到开发板充满电用不了很长时间就会没电
今天把外壳拆掉,分别在VCC3V2(TP4)和VCC_BAT(TP5)处做了电流测量
程序运行后2处的电流基本都在48mA左右(是持续,不会因为读取传感器或更新屏幕而变化)
这么高的电流用电池供电也是没法玩了
背光是关的,其它模块都未做处理
在Rapid IoT Studio online IDE里没找到其它关于低功耗的设置
NXP这么大的厂家模块出厂时这些功能可能不测试
有厂家的人知道应该怎么解决这个低功耗的问题吗?

网友:
在Init_all_sensors()函数前边加一条enter_vlls1()电流会降到28mA左右
如果加上Init_all_sensors()后边,电流不会有明显降低

网友A:
我也想测测这玩意工作电流,看了板子没找到合适的下手地方。电池的插头太小,手上没有适合的接插件。
你这么测是把 LDO 给旁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测测这玩意工作电流,看了板子没找到合适的下手地方。电池的插头太小,手上没有适合的接插件。
你这 ...

电池接口边上有2个通孔的焊盘就是GND和VCC_BAT飞线和测试够都可以
板子上的器件太多 集成度又高 功耗的问题厂家不给方案自己找起来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