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Zigbee的几个重要疑问求助

楼主:
1芯积分
大家好,

本人zigbee小白,但在研究bdbs的过程中,有几个疑问一直搞不太明白:
1.zigbee是支持mesh的,mesh又是通过各个router节点的中继来完成网络范围的扩大的,这样理解没有错吧?
但我通过实验观察小米的智能家居套装,发现只要通过app添加了网关,就能够把套装里的其它从设备添加到app管理里边来,也就说明从设备天然地能够和网关设备完成关联?请问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又或者,常规的mesh组网一般是怎么组网的,通过touchlink?还是EZ-mode?

2.在通过按压从设备上的重置按钮5s来完成子设备的添加时,有没可能被隔壁家的网关(假设此时隔壁家也处于入网enable状态)扫描并添加了呢?zigbee协议上有没什么规则来避免出现这种“添加了隔壁家设备“的这种现象呢,比如说通过信号强度?

3.zigbee网络的健壮性体现在哪里呢,所谓的自修复是什么含义?假设我的网关突然死机(或离线、重置)了,有没可能网络里的路由节点能自动成为新的网关节点?如果我的mesh网络里的某个router(中继器)节点死机了,该router节点管理下的子节点会否自动加入到相邻的router节点成为其子及诶单呢?

网友:
fixed 第三点最后一句话的几个错别字:
"成为其子及诶单呢?"- > "成为其子节点呢?"

网友:
这个论坛没人啊

网友:
只说一下第二点,想这种按压添加都是自定义的一些控制规则,并不涉及到zigbee协议。一般的会通过白名单方式来避免添加其他设备。
第三点,可以看看全功能设备和精减功能设备的定义,不要把节点局限到网关,中继。

网友:
正在关注和学习ZigBee技术,关于第3点,基于我了解的知识,感觉网关是个单点故障点,整个Zigbee网络都需要通过网关和外接通讯,发送数据和接收指令,网关断了就跟外界隔绝了。
如果网络中设备的运转设计为不依赖ZB网络外资源,就可以不受影响。
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