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的器件选型

楼主:
需要设计一个光耦隔离的电路,输入为5-24v的数字信号,输出为3.3v 连接到stm32的GPIO口(数字输入DO),
  求  :推荐一款光耦芯片

网友:
每个厂家同类型号光耦耐压稍有不同,PC817,TLP521,4N25这几个光耦的光敏三极管一端的耐压都能在25V
可以再仔细看看具体的datasheet

网友:
没有速度指标就无法选型,电压在此根本不是主要关注面。

网友:
谢谢分享!上海铱钲电子科技期待为您服务

网友:
上海铱钲电子科技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