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Rapid IoT评测】+ 使用离线IDE构建显示传感器信息的应用

楼主:
使用离线的IDE开发能够更灵活。本次实现了温湿度、光强、空气质量、电量和充电状态的采集,并通过屏幕显示出来。

在提供的模板例程中使用了操作系统。操作系统使用的是Freertos,但是其在rtos上又构建了一个抽象层。其入口是在
void main_task(uint32_t param)

这个函数中。因此我也在这函数中新建了两个任务,获取数据的任务与显示任务。
OSA_TASK_DEFINE(get_data_task, OSA_PRIORITY_NORMAL, 1, 1600, 0)  ;
OSA_TASK_DEFINE(display_task, OSA_PRIORITY_LOW, 1, 1600, 0)  ;

获取数据的任务是没100ms获取一次各数据。代码没有进行优化,写的有点乱,大家先参考一下。
获取温湿度的代码:
void get_temp_and_humity(int32_t *temp, int32_t *humity)
{
        ens210_meas_data_t data;
        ENS210_Measure(mode_TH,&data);
        *temp = data.T_Celsius;
        *humity = data.H_Percent;
}

获取空气质量,也就是获取CO2浓度的代码:
void get_co2(int32_t *air)
{
        uint8_t ready;
        uint16_t uCO2;

        CCS811_dataAvailable(&ready);
        if (ready == 1) {
            CCS811_readAlgorithmResults();
            uCO2 = CCS811_getCO2();
            *air = uCO2;
        }
}

获取光强:
void get_light(int32_t *light)
{
        float temp_light = 0;
        TSL2572_ReadAmbientLight(&temp_light);
        TSL2572_ClearALSInterrupt();
        *light = (int32_t) temp_light;
}

获取电量百分比与充电状态:
void get_battery(int32_t *power_state,char *charge_state_string)
{
        uint8_t bat_level,bat_state;
        BatterySensor_GetState(&bat_level, &bat_state);
        if(bat_state == 0){
                sprintf(charge_state_string,"    ");
        }else{
                sprintf(charge_state_string,"!   ");
        }
        *power_state = bat_level;
}

获取数据任务的代码:
void get_data_task(uint32_t param)
{
        while(1){
                get_temp_and_humity(&temp,&humity);
                get_light(&light);
                get_co2(&air);
                get_battery(&power,charge_state);
                OSA_TimeDelay(100);
        }
}

显示任务的代码:
int32_t temp,humity,light,air,power;
char charge_state[10];

void display_task(uint32_t param)
{
        char dis_string[20];
        while(1){
                //GUI_Clear();
                GUI_GotoXY(0,0);
                GUI_DispString("temperature is: \n");
                sprintf(dis_string,"    %d    \n",temp);
                GUI_DispString(dis_string);

                GUI_DispString("humity is: \n");
                sprintf(dis_string,"    %d    \n",humity);
                GUI_DispString(dis_string);

                GUI_DispString("light is: \n");
                sprintf(dis_string,"    %d    \n",light);
                GUI_DispString(dis_string);

                GUI_DispString("air is: \n");
                sprintf(dis_string,"    %d    \n",air);
                GUI_DispString(dis_string);

                GUI_DispString("power is: \n");
                sprintf(dis_string,"    % 3d, %s\n",power,charge_state);
                GUI_DispString(dis_string);
                OSA_TimeDelay(100);
        }
}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manhuami2007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下一步准备研究下离线IDE的蓝牙怎么用。这个模块是不支持wifi的,我也是晕,没有看清楚。模块支持的是Thread 802.15.4,而wifi是802.11。看来只能连接手机的蓝牙,然后再通过手机的wifi联网了。

网友A:
电池供电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供电能用多长时间

这个没有试过,时间挺短的

网友B:
感兴趣、可以商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兴趣、可以商用吗?

可以商用,就是成本有点高

网友C:
请问一下:您用的IDE是MCUXpresso IDE吗?NXP给的SDK可以使用web IDE中的那些组件吗?使用MCUXpresso IDE可以自已封装成web IDE的组件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您用的IDE是MCUXpresso IDE吗?NXP给的SDK可以使用web IDE中的那些组件吗?使用MCUXpresso IDE可 ...

1、用的是MCUXpresso IDE
2、web ide是提供下载工程代码的,你可以把web ide写好的程序的源代码下载下来使用,这样你就可以使用其中的组件了
3、当然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您用的IDE是MCUXpresso IDE吗?NXP给的SDK可以使用web IDE中的那些组件吗?使用MCUXpresso IDE可 ...

纠正一下,我刚才好像理解错你最后一个问题的意思了。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封装成web ide的组件。我一开始理解的意思是,封装成能够在离线IDE中使用的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1、用的是MCUXpresso IDE
2、web ide是提供下载工程代码的,你可以把web ide写好的程序的源代码下载下来 ...

我从web IDE上下载的项目进行调式时报错了。我发了个求助贴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67258-1-1.html
您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