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
MSP430F6376单片机的TST和RST怎么接呀?做什么用的

网友:
登录www.ti.com,搜索你的片子看手册即可

网友A:
引出接仿真器啊,rst接个阻容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出接仿真器啊,rst接个阻容复位。

这个怎么跟JTAG链接呢?别人的板子,我现在想调试,我应该怎么接?电路应该都是完成了的,因为里面已经下载过了程序

网友:
楼上说的对。
老实说我不知道你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是电路设计的困惑,还是别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对。
老实说我不知道你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是电路设计的困惑,还是别的情况

我想问的是我想调试应该怎么接?留出来的调试口如图,我刚才试了TCK->TST,TMS->RST,但是提示NO USB FET was found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的是我想调试应该怎么接?留出来的调试口如图,我刚才试了TCK->TST,TMS->RST,但是提示NO USB FET  ...

你这个应该是SBW仿真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的是我想调试应该怎么接?留出来的调试口如图,我刚才试了TCK->TST,TMS->RST,但是提示NO USB FET  ...

不知道你用的仿真器的接头是JTAG的还是SBW的。如果是SBW,那么直接连到板子上的就可以。
如果是JTAG接口,那么仿真器的1脚,接你板子上的3脚,7脚接你板子上的4脚。然后连接仿真器和板子上的VCC和GND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的是我想调试应该怎么接?留出来的调试口如图,我刚才试了TCK->TST,TMS->RST,但是提示NO USB FET  ...

思路:找到你仿真器那个脚是RST,那个脚是TEST,然后对应连到板子上的对应引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的是我想调试应该怎么接?留出来的调试口如图,我刚才试了TCK->TST,TMS->RST,但是提示NO USB FET  ...

不好意思,忘了告诉你,在IAR里面,选择仿真器是SBW,不要选择JTAG。
另外好像复位电路的那个电容在仿真的时候要去掉,否则进不了仿真。仿真完后,再接上那个电容

网友D:
如果你是用的其他板子上的仿真器 一般接TEST和RST 两个引脚对应就行 注意楼上说的软件里要选SBW,如果你用的是FET430UIF会麻烦一些 有的要加电阻 具体你搜一下你对应单片机的接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是用的其他板子上的仿真器 一般接TEST和RST 两个引脚对应就行 注意楼上说的软件里要选SBW,如果你用 ...

我用的是CCS8.3(TI的)版本,不知道你们说的在那设置,我的单片机是MSP430F6736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CCS8.3(TI的)版本,不知道你们说的在那设置,我的单片机是MSP430F6736

我CCS用的不多,刚才找了一下也没找到
你的问题如果还没解决可以尝试一下IAR
确定IAR能连接了再使用CCS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忘了告诉你,在IAR里面,选择仿真器是SBW,不要选择JTAG。
另外好像复位电路的那个电容在仿真 ...

另外再问你一个问题,我是否可以在烧写的时候配置只能烧写一次?也就是我烧写之后就把JTAG调试口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再问你一个问题,我是否可以在烧写的时候配置只能烧写一次?也就是我烧写之后就把JTAG调试口关闭?

烧写有专门的编程器。
不知道你的最终目的是仿真还是烧写。
烧写的话,可以选择把熔丝位烧了,这样一了百了,防止程序被读出破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烧写有专门的编程器。
不知道你的最终目的是仿真还是烧写。
烧写的话,可以选择把熔丝位烧了,这样一了 ...

我就是说的烧写,这个是需要配置吗?还是需要什么其他的操作,就是防止别人读出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说的烧写,这个是需要配置吗?还是需要什么其他的操作,就是防止别人读出程序

你可以看一下这篇文章
https://blog.csdn.net/sphinz1/article/details/52902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