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Rapid IoT评测】Rapid IoT Studio 显示与触摸应用

楼主:
【NXP Rapid IoT评测】Rapid IoT Studio 显示与触摸应用

1,如下图: 加入触摸控件 加入显示页面控制控件 加入4个页面显示控件

2,把触摸控件用连接控件连接起来显示页面控制控件
3,点击触摸控件开启触摸中断允许,默认是允许的。

4,点击连接控件,配置
            UP PRESS 属性为Navigate Up
            Down PRESS 属性为Navigate Down
            Left PRESS 属性为Navigate Left
            Right PRESS 属性为Navigate Right

5,配置显示页面控制控件属性
       UP-DOWN NAVIGATION LABELS 为允许
       LEFT-RIGHT NAVIGATION LABELS 为允许

6,配置4个页面的名称,标题PAGE TITLE,坐标,宽度。
这里宽度都设置为1
坐标分别为:
      0,0   1,0  2,0  3,0
具体参照atmosphereiot显示页面手册。

结果:

本例子中其实只用了左右触摸,显示页面有上下,有点TEXT UP  TEXT DOWN的显示,有点误导。提醒一下。
先玩到这里。谢谢。

网友A:
请问你打开Rapid IoT Studio在线IDE是在哪个宽带下?
我用的移动宽带怎么打不开呢!

网友:
我的是公司的宽带。无线流量好像是不行。移动宽带没试过。
我帖子里介绍里三种IDE 你可以都试下。留意下这几天帖子。

网友:
刚才我用移动的流量登陆这个都可以
https://www.digikey.com.cn/zh/re ... tools/dk-iot-studio

你试下这个。要注册。

网友:
Digikey IOT 我试了 移动的流量 可以进。

网友:
你的菜单怎么可以按一下切换一页
我的是按下,界面自动来回跳来跳去的,奇怪!

网友B:
可以共享下ATMO文件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共享下ATMO文件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打开Rapid IoT Studio在线IDE是在哪个宽带下?
我用的移动宽带怎么打不开呢!

yi移动感觉有些时候网页进不去   用电信可以   两者的服务器是不是有很大的区别

网友:
测试下这个看
基本和你的一样的设置

可按过效果和你的完全不同的

gui (1).rar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下这个看
基本和你的一样的设置

可按过效果和你的完全不同的

Conector 控件的有些属性不能配的你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onector 控件的有些属性不能配的你配了

你那里删了就可以了吗?

网友:
确实是
我删了就可以了!
我再多试几个看看,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
我删了就可以了!
我再多试几个看看,谢谢您!

互相交流 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