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降低数码管亮度

楼主:
共阴数码管直接接单片机IO口,如何在不加限流电阻的情况下降低亮度?三位数码管动态扫描

网友:
纯软件实现

网友:
不知道减少扫描时间行不行。

网友:
降低刷新频率

网友:
如不加限流电阻,
可以用软件改变数码管动态扫描频率

网友:
准确地说,不是降低扫描频率,而是减少点灯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