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JA110A差压变送器的操作使用和故障处理

楼主:
  EJA110A差压变送器的操作使用和故障处理1、EJA110A差压变送器的结构原理及工作性能

  1)EJA110A差压变送器的结构原理。E-JA110A差压变送器由单晶硅谐振式传感器上的两个H形振动梁分别将差压、压力信号转换为频率信号送到脉冲计数器,再将两频率之差直接传递到微处理器进行数据处理,经D/A转换器转换为与输入信号相对应的4~20mA输出信号,并在模拟信号上叠加一个BRAIN/HART数字信号进行通信[1]。膜盒组件中内置的特性修正存储器主要存储传感器的环境温度、静压及输入/输出特性等修正数据,经微处理器运算,可使变送器获得优良的温度特性、静压特性和输出特性。

  通过I/O口与外部设备(如手持智能终端BT200或275以及DCS中的带通信功能的I/O卡)以数字通信方式传递数据,即高频2.4kHz(BRAIN协议)或1.2kHz(HART协议)数字信号叠加在4~20mA信号线上。在进行通信时,频率信号对4~20mA的信号不产生任何扰动影响,变频器工作原理见图1。

  2)EJA110A差压变送器的工作性能主要有:单晶硅谐振式传感器;过程连接与其他产品兼容,实现最佳测量;超低功耗,单只静态时0.096W,满量程功耗为0.48W,输出电流内部限制功耗为0.6W;高稳定性和高可靠性;完善的自诊断及远程设定通信功能;外部零点/量程调校。

  2智能终端BT200的操作

  由于EJA110A差压变送器具有智能通信功能,可通过手持智能终端(BT200)对其各项参数、零位进行自诊断设定、监控。因此,在变送器接通电源时打开接线盒盖子,将BT200与“SUPPSC”的正负极相连,然后按下BT200键盘上ON/OFF键,待出现开始页按下ENTER键,当自检通过后再按下ENTER键进入主菜单,并用“#”或“*”键进行选择,即可设定或改变各项具体参数。较常用到的主要参数及设置方法。压力单位、上/下限值、阻尼时间常数,输出及内藏指示计显示模式和低截止值、低截止模式及零点调整。

  1)压力单位、上/下限值、阻尼时间常数、输出及内藏指示计显示模式。按步骤进入主菜单(MENU)的“C:SETTING”项,分别选择C20:

  PRESSUNIT(压力单位)、C21:LOWRANGE(下限值)、C22:HIGHRANGE(上限值)、C30:AMPDAMPING(阻尼时间常数)、C40:OUTPUTMODE(输出及内藏指示计显示模式)项,再按ENTER键确定进入,待设置相应数值后,再按ENTER键两次确定输入,最后按F4键认可。

  2)低截止值、低截止模式。按步骤进入主菜单(MENU)的“D:AUXSET1”项,分别选择D10:LOWCUT(低截止值)、D11:LOWCUTMODE(低截止模式)项,按ENTER键确定进入,设置相应数值后,按ENTER键两次确定输入,再按F4键认可。

  3)零点调整。按前两个步骤进入主菜单(MENU)的“J10:ZEROADJ”项,按ENTER键两次,此时零点自动调至0%信号输出(4mADC),确认所显示的参数值为“0.0%”,按下F4键认可。

  3、EJA110A差压变送器自诊断故障处理

  采用微型计算机技术的EJA110A差压变送器具有十分完整的自诊断功能。如自诊断时发现错误,仪表头的内藏指示计将显示错误代码,然后根据所显示的错误代码,查明故障情况。如测量值出现异常,应先确定是被测流体变化异常还是测量系统出错。如确认是测量系统出错,需分别从运行状况、安装环境和变送器自身等方面着手检查,采取相应措施解决。

  1)当EJA110A差压变送器输出显示超出规定参数值时,先看仪表头内藏指示计有无错误代码显示。若无错误代码显示,且电源接线也正确,可检查平衡阀是否完全关闭和高/低压阀是否完全开启,以及测压部分导压管等处有无泄露和高/低压测压管连接是否正确。若以上内容均无问题,最后进行调零,故障即可解决[2-3]。

  2)当EJA110A差压变送器无输出信号或输出值与实际流量不相符或被测流量变化而输出信号无相应变化时,先看仪表头内藏指示计有无错误代码显示,若无自诊断错误代码提示,且电源接线也正确,则需进一步检查电源电压是否正常及负载电阻连接是否正确,检查测压部分的导压管有无压力泄露。若仍查找不出原因,则应仔细检查变送器回路连线,判断是否因断线或布线错误引起的故障[4]。仪表的故障处理一般遵循由简单到复杂的原则,EJA110A差压变送器因其优良的性能,在实际使用中所出现的各类故障通常都与被测流体、运行环境等外部因素有关。譬如出现零位经常变动或指示值不准时,很可能是因变送器测压部分滞留气泡或夹带有不纯的被测流体等杂质,这时松开排液/气螺钉,排空滞留气体或杂质,故障即可解决。

  4结束语

  EJA110A差压变送器具有精度高、稳定性好、运行可靠等优点,而且具有完善的自诊断和远程设定通信功能,因此在流量测定领域得到广泛的使用。任何先进的仪表都需要确保其准确性高、长期可靠运行,因此正确的操作使用、维护和及时的故障排除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