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200 修改Out of Box的sprinkler例程

楼主:
在官方提供的Out of Box的sprinkler例程里会出现图片更新和开发板LED闪烁不同步的效果
原因是将开关拨到on后开发板只接受一条blink指令后便由开发板自行处理LED闪烁
web页面也同样自己处理自己的,另外web页面的延时是300ms,开发板的延时是500ms
能同步才怪

为了让例程看起来列舒服些决定使用多条指令同步控制的方式
在开关切换为on时不向开发板发送blink指令
而是在定时器里每次将图片切换成on时向CC3200发送一条开灯指令
将图片切换成off时再向CC3200发送一条关灯指令,反复执行
修改后的web代码部分
                sprinklerToggle = setInterval(function() {
                        if (spriklerRunning) {
                                if (imageOn) {
                                        sprinkler.attr('src',"images/demo-sprinkler-off.jpg");
                                        com.TI.toggleLED('_OFF');
                                        imageOn = false;
                                } else {
                                        sprinkler.attr('src',"images/demo-sprinkler-on.jpg");
                                        com.TI.toggleLED('_ON');
                                        imageOn = true;
                                }
                        }
                }, 300);

将开关直接控制led灯的代码注释
       sprinklerSwitch.click(function(){                if (switchBtn.hasClass('on')) {
                        switchBtn.removeClass('on');
//                        com.TI.toggleLED('_OFF');
                        spriklerRunning = false;
                        sprinkler.attr('src',"images/demo-sprinkler-off.jpg");
                        imageOn = false;
                } else {
                        switchBtn.addClass('on');
//                        com.TI.toggleLED('_Blink');
                        spriklerRunning = true;
                        imageOn = true;
                }
        });

因为使用了ON和OFF参数
LED状态在CC3200工程里由下边2段代码控制
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需要把延时调小一些
        //LED Actions
        if(g_ucLEDStatus == LED_ON)
        {
            GPIO_IF_LedOn(MCU_RED_LED_GPIO);
            osi_Sleep(5);
        }
        if(g_ucLEDStatus == LED_OFF)
        {
            GPIO_IF_LedOff(MCU_RED_LED_GPIO);
            osi_Sleep(5);
        }

修改后的效果

基本同步,可以看到虽然更新图片在指令在发送LED状态的前边
每次都也是LED先变化状态,然后再更新图片,这可能和浏览器更新图片的速度有关
这也符合先给泵通电后喷水的逻辑,如果要修改的更同步可以在更新LED前加一段延时
例如:

        //LED Actions
        if(g_ucLEDStatus == LED_ON)
        {
            osi_Sleep(20);
            GPIO_IF_LedOn(MCU_RED_LED_GPIO);
            osi_Sleep(5);
        }
        if(g_ucLEDStatus == LED_OFF)
        {
            osi_Sleep(20);
            GPIO_IF_LedOff(MCU_RED_LED_GPIO);
            osi_Sleep(5);
        }

修改后的html不能通过IDE下载,需要使用TI提供的CCS Uniflash
打开C:\ti\CC3200SDK_1.3.0\cc3200-sdk\example\out_of_box\html\out_of_box.ucf
设置好COM口后点program

下载时还需要把J15跳成100(flash)
使用Uniflash会同时把IAR编译好的文件烧入
后边的非HTML代码修改可直接通过IAR在下调试

网友A:
小虾做的不错啊。收下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虾做的不错啊。收下啦、

多谢支持

网友:
你做项目好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