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200 LaunchPad到手还没捂热乎就挂了?

楼主:
就在刚才,可能是用IAR调试的时候没有关闭功能就拨下来了,再插上时IAR无法仿真

拨下刚插上开发板点IAR的debug时会有下边提示
乱码,怎么选都无用

设置好J15使用UniFlash下载会不断提示ERROR: ---reading ACK signal failed---
这种情况在J15的2跳忘安跳线时遇到过,这次确定已经跳好了

单片机里之前刷好的out of box例程好像也没有工作,搜不到wifi信号

网友:
这块开发板的硬件版本是3.2在我发这个贴子的时候我还有一个硬件版本是4.1的板子是好用的
然后我就在网上找各种解决办法,无果后自己尝试使用jlink调试坏的这块板子
希望是板载仿真器坏了,至少还有芯片可以用
我把除电源以外的跳线都去掉,然后把板子接上电源
再把jlink的SWDIO和SWCLK分别接在J8和J9对应CC3200这端
对应CC3200的引脚是pin19和pin20
调试了很多次都没成功
包括在IAR工程里将jlink的模式改成SWD和将j15跳线跳到SWD模式
后来怀疑是这个板子的芯片坏了
于是我换上了原来好用的硬件版本为4.1的板子,用同样的方法测试都没成功
原来好用的板子里有out of box例程,上电或者按复位后D7会闪烁
后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现D7不亮了
然后我把所有的跳线复位再用板子上原来的仿真器仿真失败(IAR的设置已经调回)
再用UniFlash刷原来好用的板子问题和之前出问题的那块一样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有2块坏板子了,CAO!

网友A:
win系统重启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板子应该不会这么容易坏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系统重启说不定就好了。

重启过 也换过电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重启过 也换过电脑

不行联系TI售后试试,说不定可以换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联系TI售后试试,说不定可以换新的

试用的板子,售后是够呛了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用IAR仿真,2块板子无论使用哪个电脑都会在新插入板子时显示Debug Probe Selection,都有2个选项,都是乱码,乱码的内容不太一样

网友:
硬件版本3.2的那个R57是1K,SOP2跳上时路线上的电压为零点几伏
用示波器测量SOP2引脚
在使用UniFlash下载过程中提示setting break signal时会有一段高电平跳变高电平时间210ms左右

网友:
测量串口,在使用UniFlash下载的过程中J7(FTDI_TX)会有2秒的高电平,平时为低电平
J6一直高电平无变化

网友:
不知道FTDI仿真器的固件怎么改,在FTDI网站上下了几个工具试了一下,其中一个变成了双串口

双串口的选择COM80下载时会提示ERROR: No device USB ports were found

网友:
jlink试了,CC2540 LaunchPad板载的XDS110也试了感觉能试的都试了,正式放弃

网友:
易得者,易失

网友C:
再找一个玩玩吧。还期待着新的分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找一个玩玩吧。还期待着新的分享呢、

买新的了

网友D:
双串口是对的啊,一个可以用一个不可以,建议可以换个不同版本的IAR或者ccs,应该会提示固件不匹配,让更新

网友:
再找一个玩玩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双串口是对的啊,一个可以用一个不可以,建议可以换个不同版本的IAR或者ccs,应该会提示固件不匹配,让更新

你也是一个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也是一个高手啊。

我是小菜鸟

网友F(2019-05-19):
您好,我在实验室借到的CC3200板子问题跟你一样。D7灯不亮,debug流水灯提示'error connecting target',跳过调试直接烧录的时候提示‘读取ACK信号失败,设备不能连接’,并且我的D7不亮。板子在别人电脑上也是同样问题,在我电脑上调试过的板子都不成功,并且不能再在其他CCS没问题的电脑上调试。我肯定我的SOP键帽,驱动,CCXML文件配置无误。请问是什么原因呢?不常上网页,请您能否联系我的腾讯或者腾讯邮箱1143154163,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