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设备 高压变压器 附原理图

楼主:
修一台进口微波设备,磁控管的高压变压器烧了,标签提供的信息不足以查到它具体参数。

烧坏的高压变压器

变压器标签

反过头来费劲周折查磁控管,根据磁控管标签查到了参数

磁控管标签

在一德国网站上查到了磁控管参数

根据这个参数估计高压变压器的功率为1500W,也不知道是否正确。如有高人请指点一下。谢谢!
下面将根据实物画的图贴上来,与常见的微波炉磁控管驱动不一样,这磁控管灯丝用了另外一个变压器。

高压部分原理图

为了加工定制这变压器,画了个外形图,也放上。看看哪里能加工定做,请提供信息。谢谢!

网友A:
“根据这个参数估计高压变压器的功率为1500W,也不知道是否正确”

根据你给出的尺寸,此变压器不可能连续传输1500W(严格地说应该是VA,伏安)功率。

网友:
“修一台进口微波设备,磁控管的高压变压器烧了,标签提供的信息不足以查到它具体参数。”

很多微波设备,磁控管不是连续工作的,可能工作时间仅占全部时间的十分之一甚至更低。
磁控管标注的1500W功率,是工作时消耗的功率。但因工作时间仅占很小一部分,变压器不需要传输这么大功率。

网友:
“与常见的微波炉磁控管驱动不一样,这磁控管灯丝用了另外一个变压器”

你的磁控管阳极电压并非总施加在磁控管上,但阴极却必须总是热的,因为阴极热容量很大,需要一两秒才能够热起来,所以灯丝电压必须连续供给,否则磁控管不能短时间工作(可能短到微秒数量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这个参数估计高压变压器的功率为1500W,也不知道是否正确”

根据你给出的尺寸,此变压器不可能连 ...

谢谢您的回复!
变压器图示尺寸是根据实物测得。根据这尺寸您估计这变压器应该是多少W?
1500W的来源于磁控管的参数。这种漏磁变压器的功率因数cosθ应该取多少?
设备的说明书提示,最大输出功率为1600w。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
变压器图示尺寸是根据实物测得。根据这尺寸您估计这变压器应该是多少W?
1500W的来源于 ...

根据这尺寸您估计这变压器应该是多少W?

根据尺寸,我估计该工频变压器容量不超过250VA。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
变压器图示尺寸是根据实物测得。根据这尺寸您估计这变压器应该是多少W?
1500W的来源于 ...

这种漏磁变压器的功率因数cosθ应该取多少?

功率因数不仅仅是cosθ,还与电流波形有关(电压波形是近似正弦,这是由市电供电决定的),所以功率因数还和整流电路有关。首帖图中并没有该设备的整流电路,所以不大好说功率因数。不过,该设备功率因数不会很高,是可以确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
变压器图示尺寸是根据实物测得。根据这尺寸您估计这变压器应该是多少W?
1500W的来源于 ...

设备的说明书提示,最大输出功率为1200w。

这个1200W,恐怕不是连续输出功率,而是峰值输出功率。平均输出功率不可能超过工频变压器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备的说明书提示,最大输出功率为1200w。

这个1200W,恐怕不是连续输出功率,而是峰值输出功率。平均 ...

刚才说1200W不是说明书的参数,而是应用个例参数。下面的参数是说明书的参数

Mars系统主机参数
1. 电源要求: AC 220V 50Hz
2. 电源消耗: 3300W (15 A)
3. 微波安装功率: 2500W, 专业磁控管
4. 微波输出功率: 0-1600W, IEC 标准
5. 微波功率控制: 专利的全范围非脉冲输出, US. P. XXXXXX
6. 微波频率: 2450MHz, 行业标准
7. 炉腔材料: 316级全不锈钢结构, 多层抗强腐蚀氟聚合材料涂层
8. 湍流排风: M: 500W大功率风机组
9. 出 入 口: In: R 5x10cm, L 5x15cm, Out: Φ13.5cm
10.排 风 量: 5.8m3/min (350 m3/h)
11.冷却方式: 安全的快速自动风冷/水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说1200W不是说明书的参数,而是应用个例参数。下面的参数是说明书的参数

Mars系统主机参数
1. 电 ...

按照说明书参数,该设备输出是连续的微波功率。
但从变压器尺寸看,肯定没有3300W那么大。从变压器初级用线粗细看,不大可能达到15A之多。该变压器初级导线是裸露在外的,你可以量量导线直径,由导线直径即可大致推算允许连续通过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这尺寸您估计这变压器应该是多少W?

根据尺寸,我估计该工频变压器容量不超过250VA。

哦,我开始没说频率,,这个变压器不是工频变压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我开始没说频率,,这个变压器不是工频变压器

你首帖图中变压器照片上标注的是“220V/240V 50Hz",怎么不是工频变压器?
照片中变压器铁心是叠片而成,上面还有铁锈,这也说明是工频变压器。即使不是50Hz,频率也高不到哪里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哦,我开始没说频率,,这个变压器不是工频变压器

之前,曾经找国内厂家订做了一台1500W的变压器,可是加电后不到1分钟就放炮了,高压绕组对铁芯短路。
当时认为是他绝缘做的不好质量问题,退货了。这样看来是不是冤枉人家了。
高频高压变压器,是不是有更高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我开始没说频率,,这个变压器不是工频变压器

说明书,第6条:微波频率 2450MHz 行业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首帖图中变压器照片上标注的是“220V/240V 50Hz",怎么不是工频变压器?
照片中变压器铁心是叠片而成 ...

嗯,也是。有点儿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照说明书参数,该设备输出是连续的微波功率。
但从变压器尺寸看,肯定没有3300W那么大。从变压器初级 ...

量了一个尺寸,四根紧密并排6.6mm,单根直径应该是1.65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说明书参数,该设备输出是连续的微波功率。
但从变压器尺寸看,肯定没有3300W那么大。从变压器初级 ...

网友:
这是说的整机功率,不是微波功率。机器还有几个散热风机、转盘电机。微波最大功率1600w /2450Mhz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了一个尺寸,四根紧密并排6.6mm,单根直径应该是1.65m

单根导线直径1.65mm,截面积2.14mm^2(其实还应该扣除漆皮厚度)。按照4A/mm^2计算(这么大容量变压器,这个电流密度应该说很大了),连续通过电流只能达到8.55A,离15A还远。
实际上,这么大容量变压器,电流密度至多2.5A/mm^2。那么电流最大只有5A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曾经找国内厂家订做了一台1500W的变压器,可是加电后不到1分钟就放炮了,高压绕组对铁芯短路。
当 ...

”高压绕组对铁芯短路“
估计没有冤枉厂家。高压绕组对铁心短路,那是厂家用的绝缘材料不行或者绕制工艺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