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开源USB开发板

楼主:
TOMU是一个开源的极微型的带USB接口开发板,它仅13mm长,完全开源的开发板,使用silabs Gecko EFM32HG309处理器,可以直接插入计算机或笔记本电脑USB A端口。它还具有两个微型LED,两个电容式触摸板,以及一个原生USB引导加载程序。

技术细节
  • CPU:  Silicon Labs Happy Gecko EFM32HG309
  • 速度:  25 MHz ARM Cortex-M0 +
  • RAM:  8 KB
  • 存储:64 KB Flash
  • 连接性:  USB 2.0 FS
  • 按钮:  2
  • LED:  2(红色+绿色)
  • 链接已隐藏,如需查看请登录或者注册
  • Tomu网站

网友A:
能用在哪些地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用在哪些地方了?

嵌入式通用开发板,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嵌入式通用开发板,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

兴趣是有 没时间学习
我是做硬件的
‘今年就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兴趣是有 没时间学习
我是做硬件的
‘今年就学习了

时间都是挤出来的

网友C:
用 KiCad 打开看了一下 pcb 文档。
很小的板子,使用了 0.6mm 厚的板材,在焊接上元器件之后,整体厚度约为 1.6mm。
再加上一个薄的胶壳,防止接入USB座子之后容易产生的短路。

MCU 底下的 Pad 分隔成 4 个小方格的 Paste(钢网层)。
如果使用一整个 Pad 的面积作为 paste 层,钢网加工厂就会按照他们的惯例自主分隔,这样的话,那4个小方格的面积可能会偏大。
偏大之后,容易造成焊接不良。
这个小板子是双面板,顶层是 USB 的 4 个触点。因此 MCU 底下的 Pad 无法打过孔。打上过孔的话,焊接起来要容易得多。

网友:
上面这个项目也是基于 EFM 的 MCU,通过软件(汇编代码)来实现 USB 时序的编码解码,硬件上就是两个 IO 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 KiCad 打开看了一下 pcb 文档。
很小的板子,使用了 0.6mm 厚的板材,在焊接上元器件之后,整体厚度 ...

像一个无线鼠标接收器

网友D:
这个是怎么接入usb口的,gnd跟vcc都不对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怎么接入usb口的,gnd跟vcc都不对称

反面的图

网友:
原来如此,谢谢d大

网友:
时间确实是挤出来的   但是真的不够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 KiCad 打开看了一下 pcb 文档。
很小的板子,使用了 0.6mm 厚的板材,在焊接上元器件之后,整体厚度 ...

看来KiCad  咱们论坛还真有人用
这个用起来没有盗版问题

网友:
我也想有时间的时候琢磨一下 KiCad
一直使的 Eagle 的最大问题是不能推挤布线,太考验耐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KiCad  咱们论坛还真有人用
这个用起来没有盗版问题

也正是因为无盗版问题,我才改用了 KiCad。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用在哪些地方了?

thank you very for sharing these sour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