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MC4800 Relax EtherCAT Kit测评】+DAVE新建工程详细教程

楼主:
我这里使用一个定时器、中断、数字IO来建立工程。
1,打开DAVE,输入工作空间,不同版本最好使用不同的工作空间。
2,创建工程File->New->DAVE Project
输入项目名称project,选择DAVE CE project。点击下一步
选择XMC4800系列下的对应使用的芯片,点击finish。等待加载完成环境初始化。
快捷键说明
项目文件结构
注意:空间路径不能有中文路径。
1,增加功能模块,点击 DAVE->Add New App进行添加
我增加一个定时器模块,配置中断溢出。
也可以直接搜索查找模块
点击add添加,添加完成后,在工程就能在app dependency tree和app dependency下看家相关结构了。
在应用依赖窗口点击HW signal connectivity就可以看到硬件连接
2,配置功能应用模块,在应用依赖窗口下打开App dependency,在应用名timer上右键,点击configure app instance进行配置
配置1s定时器,打开定时器内部事件。
添加中断应用模块
添加后
在依赖窗口下打开App dependency,在应用名timer上右键,点击HW signal connectivity,进行硬件信号连接。这里实现定时器连接中断模块,是定时器事件产生中断。
信号源,选择定时器内部事件;
3,添加一个数字IO接口,用来控制led灯。
配置IO端口
在应用依赖下的右键选择Rename……修改IO模块名为LED1
点击 IO进行硬件配置。
根据硬件原理图
点击pin,看见引脚变颜色。

绿色:表示所有可以选择的引脚;
蓝色:表示用户已用引脚。
P5.9上右键,选择LED1
可以看到已经变为蓝色。在引脚上右键unassign可以取消关联。
4,点击 DAVE->report可以检测资源映射是否正确。
5,点击 DAVE->Generate code生成代码。
6,现在可以进行编译。点击 project->build active project
9,现在可以开始编辑源码了。
main函数中天健中断入口函数,中断函数中添加led灯翻转。
编译。
7,点击 进行仿真。
可以通过这里快捷键进行界面切换
点击运行,可以看见led灯开始闪烁了。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anger0925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写的很详细,楼主后面要做个什么样的小项目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的很详细,楼主后面要做个什么样的小项目不?

要做的,只是暂时时间比较紧。年底没什么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