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FSMC驱动SRAM芯片的疑问

楼主:
如下面一张图,左边是STM32的FSMC模式A的读时序图,右边是SRAM的读时序图。从图上来看,STM32那边只能设置那个tRC时间,其他的没有约束,可是SRAM是可以用起来的,请问,其他的那些时序参数什么时候才需要关心?

网友:
不好用的时候

网友:
器件手册中给出的时序是极限情况,必须满足,否则器件将不能有效操作。至于楼主提到的FSMC模式之类,其时序通常都是放宽的,否则操作就会遇到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