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设计常见的异步电路处理故障

楼主:
0.引言
  大四保研到实验室正好碰到师兄师姐们找工作,听到的一些面试常问的内容就是“跨时钟域”、”异步处理“、”异步FIFO“等。然而我看的一些经典的书籍都是这样说的”异步电路很难设计,最好全部使用同步技术进行设计,所有寄存器器使用一个全局时钟驱动“。可在实际项目中,我又发现现代芯片设计中很难只使用一个时钟,时钟分频逻辑、时钟选择多路器,除了多时钟,有时还必须在两个不同的时钟间传递数据。也就是异步电路处理问题(两个没有特定关系的时钟传递数据被认为是异步的)。”异步电路很复杂“会有很多设计的不确定性。
  1.亚稳态
  时序逻辑中大量使用D触发器,D触发器的一般结构是:两个串联的反相器加两个传输门构成锁存器,两个锁存器串联构成D触发器。D触发器是一种双稳态电路,两个稳定状态”1“、”0“。两个反向器构成的反馈回路可能会产生亚稳态。

  图 1-1 两个反向器反馈回路输出特性
  IC设计常见的异步电路处理故障
  如图1-1所示,当电压处于两个曲线的交叉点时,在没有任意外部干扰的情况下,电路将保持此状态不变,也就是进入了亚稳态。实际电路不可能完全没有外部干扰,在外部干扰下,电路可能会重新趋于一个稳定状态。(ps:从特性曲线看,如果上升和下降斜率越大,电路能越快从亚稳态电路中恢复过来。)图 1-2 双稳态图示

  建立时间保持时间
  建立时间:为了保证触发器可靠的接受输入数据,数据需要在时钟上升沿到来之前保持稳定的最小时间。
  保持时间:时钟有效沿后,数据还需要保持的最小时间。
  图 1-3 建立保持时间与亚稳时间窗

  建立时间保持时间方程
  Tco+Tcomp+Tsu<=T+Tskew;
  Tco+Tcomp>=Thd+Tskew;
  亚稳态
  如果不能满足最小建立时间或最小保持时间,DFF输出将是不定状态,或在高低电平之间震荡,几进入亚稳态。
  亚稳态:指触发器无法在某个规定的时间段内达到一个可确认的状态。但触发器进入亚稳态时,既无法预测改单元输出电平,也无法预测何时才能稳定在某个正确电平上。
  图 1-4 亚稳态时间窗

  如图所示,当在输入数据在亚稳时间窗变化时,Tco增大,在Tco_max之后还没有稳定的情况就是亚稳态。
  2.异步数据传输
  异步数据传输可能导致亚稳态,如图2-1所示
  图 2-1 异步数据传输

  两个时钟CLK1和CLK2没有相关性,无法保证DFF1的输出在DFF2上能满足建立保持时间。CLK1的数据传输到CLK2上可能发生以下情况:
  1)满足建立保持时间,数据正确接收
  2)实际的建立时间小于临界时间点,数据无法接收3)数据实际建立时间不满足建立时间,但大于临界时间点,数据Tco增大。
  4)数据越接近临界时间点变化,延时时间越大,相差很小时,输出无法预测,噪声可使结果出现随机性。
  图 2-2 异步传输亚稳态时序

  在CLK1和CLK2没有任何关系的情况下,Q1可能在CLK2上升沿的任何时候跳变,DFF2输出必定有一定的概率进入亚稳态,一旦DFF2进入亚稳态,Tco增大,当Tco增大到大于T+Tskew-Tcomb-Tsu时,DFF2到DFF3会产生建立时间违例,从而产生亚稳态传播。
  图 2-3 亚稳态测量电路

  通过改变时钟周期,可测得一系列不同Tco的MTBF值。
  3.异步处理电路
  针对不同的异步数据可以采用不同的同步处理方式。
  1)电平信号:多级串联的DFF(2级以上)。
  2)脉冲信号:
  ①在慢时钟到快时钟域传递,且连个时钟相差比较大时,慢时钟的脉冲可以被快时钟当做电平,使用电平同步技术同步后,在采用边沿检测电路即可得到相应的脉冲信号。

  ②快时钟到慢时钟,使用脉冲同步器,下图给出了两个电路,不归0翻转电路,反馈清0电路IC设计常见的异步电路处理故障
  3)多bit数据:使用握手协议或者异步FIFO。在握手协议中,异步的REQ/ACK需要使用上述同步技术进行同步处理,异步FIFO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