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芯片

楼主:
   找一个  输入DC 12V左右 输出5V 1A 芯片    和     5V 输入     3.3V 输出500MA 的芯片    有推存的吗    谢谢

网友:
LM2576,REG1117

网友:
太多了。
LM2576,LM2596,都可以实现楼主要求。

网友:
5V1A输出的可以考虑 MP2259,可以最高16V输入

网友A:
楼主  TDK   一大堆模块  有没有要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TDK   一大堆模块  有没有要考虑

模块太贵了

网友B:
  有没有SOP8封装的芯片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SOP8封装的芯片介绍

MP2259是SOT23-6
MP2309是SOP-8封装,也可1A也可以0.5A输出

网友:
12转5v可以用dcdc,可以看一下TPS54331,,,5V转3.3可以考虑ldo了

网友:
SV920,输入9-32V,输出3.3V-12V,输出电流2.4A,封装ESOP8,能满足你需求吧?

网友:
这个确实有点贵   我以为你只实现功能 不在乎别的  哈哈

网友:
可以看下MPS的。

网友:
有多种型号可选,可以加我QQ438325736,

网友:
TPS562201,做12V输入,5V1A输出可以,而且电路简单,芯片价格便宜,TI的。
TPS62080,5v转3.3V0.5A也是TI的。

网友:
RT8296A  INPUT 4.5-23V,OUTPUT :0.8-20V,  5V转3.3V 大把LDO芯片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