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Rapid IoT评测】+ 2.app连接rapid Iot

楼主:
RAPID IOT的功能真的是很强大,今天看了一下操作手册 SLN-RPK-NODE-UG.pdf (8.53 MB, 下载次数: 0) ,重新用NXP radip IOT这款APP试了一下,最开始的时候还是会出现application error,经常崩溃,最后发现是要先打开手机上的蓝牙才可以
1、打开手机蓝牙;
2、打开app;
3、登录NXP;
4、打开rapid Iot上的蓝牙,如下图:
在主界面上按下下面的触摸按键,再按右边的触摸按键调到设置界面,然后按下下面的触摸按键调到蓝牙设置界面,打开蓝牙功能。

5、按下手机app上面的加号图标:

其实中文操作手册上面讲解的就挺详细的。可以好好看看,按照上面的操作一步一步的来就很简单了。

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
    连接上手机蓝牙功能之后不要让Iot套件的显示界面停留在主界面上,不然的话套件会自动重启(不知道这是什么BUG,好像有其他网友提出过这个毛病,经过验证确实是这样的),调到其他界面之后就可以正常的链接,不会重启了。

下图是手机app的显示效果:

从上面可以看到显示了套件检测到的所有传感器信息、

可以通过最下面的小圆圈来控制彩色LED。

现在说一说数据监控功能,按照手册上的操作,如下图:

第一步:

第二步:
点击设置小图标

第三步:
输入一个名字,自己取一个就行

第四步:

选择监控数据表的横坐标,一般的监控对象都是随时间变化的,所以一般选择时间戳,如下图所示:

第五步:
添加纵坐标的监控数据:
我选择了温度,湿度,压力,空气质量四个选项。

最后是显示效果,如下图: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hehung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连接上手机蓝牙功能之后不要让Iot套件的显示界面停留在主界面上,不然的话套件会自动重启(不知道这是什么BUG,好像有其他网友提出过这个毛病,经过验证确实是这样的),调到其他界面之后就可以正常的链接,不会重启了。

感谢分享,这几天一直卡在这里,现在终于可以连上了,不过感觉似乎不太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连接上手机蓝牙功能之后不要让Iot套件的显示界面停留在主界面上,不然的话套件会自动重启(不知道这是 ...

兄弟,你进入rapid studio中,把程序重新下载一次,就不会重启了。参照我的第三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进入rapid studio中,把程序重新下载一次,就不会重启了。参照我的第三帖子。。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