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保护、过载保护、零压保护的概念

楼主:
      每个电气设备都有它的额定功率,当超过额定功率是就叫做过载,对这种状态的保护就叫做过载保护。对于防止电气设备内部发生短路的保护就叫做短路保护。零压保护又叫失压保护,当停电发生时具有上述功能的电路会自动跳闸,在下次送电时用电设备不会自行起动。这种功能目的在于防止停电时操作人员忘记切断电源,在下次来电时用电设备自行起动造成意外事故。一般的接触器控制电路具有此功能。

1、短路保护
      电气控制线路中的电器或配线绝缘遭到损坏、负载短路、接线错误时,都将产生短路故障。短路时产生的瞬时故障电流是额定电流的十几至几十倍。电气设备或配电线路因短路电流产生的强大电动力可能损坏、产生电弧,甚至引起火灾。

      短路保护要求在短路故障产生后的极短时间内切断电源,常用方法是在线路中串接熔断器或低压断路器。低压断路器动作电流整定为电动机起动电流的1.2倍。

2、过电流保护
      过电流是指电动机或电器元件超过其额定电流的运行状态,过电流一般比短路电流小,在6倍额定电流以内。电气线路中发生过电流的可能性大于短路,特别是在电动机频繁起动和频繁正反转时。在过电流情况下,若能在达到最大允许温升之      前电流值恢复正常,电器元件仍能正常工作,但是过电流造成的冲击电流会损坏电动机,所产生的瞬时电磁大转矩会损坏机械传动部件,因此要及时切断电源。

     过电流保护常用过电流继电器实现。将过电流继电器线圈串接在被保护线路中,当电流达到其整定值,过电流继电器动作,其常闭触头串接在接触器线圈所在的支路中,使接触器线圈断电,再通过主电路中接触器的主触头断开,使电动机电源及时切断。

3、过载保护
      过载是指电动机运行电流超过其额定电流但小于1.5倍额定电流的运行状态,此运行状态在过电流运行状态范围内。若电动机长期过载运行,其绕组温升将超过允许值而绝缘老化或损坏。过载保护要求不受电动机短时过载冲击电流或短路电流的影响而瞬时动作,通常采用热继电器作过载保护元件。当6倍以上额定电流通过热继电器时,需经5s后才动作,可能在热继电器动作前,热继电器的加热元件已烧坏,所以在使用热继电器作过载保护时,必须同时装有熔断器或低压断路器等短路保护装置。

4、失压保护
      电动机正常运转时如因为电源电压突然消失,电动机将停转。一旦电源电压恢复正常,有可能自行起动,从而造成机械设备损坏,甚至造成人身事故。失压保护是为防止电压恢复时电动机自行起动或电器元件自行投入工作而设置的保护环节。

采用接触器和按钮控制的起动、停止控制线路就具有失压保护作用。因为当电源电压突然消失时,接触器线圈就会断电而自动释放,从而切断电动机电源。当电源电压恢复时,由于接触器自锁触头已断开,所以不会自行起动。

     但在采用不能自动复位的手动开关、行程开关控制接触器的线路中,就需采用专门的零电压继电器,一旦断电,零电压继电器释放,其自锁电路断开,电源恢复时,就不会自行起动。

5、欠电压保护
      当电源电压降至60%~80%额定电压时,将电动机电源切断而停止工作的环节称为欠电压保护环节。除了采用接触器有按钮控制方式本身的欠电压保护作用外,还可采用欠电压继电器进行欠电压保护。将欠电压继电器的吸合电压整定为0.8~0.85UN、释放电压整定为0.5~0.7UN。欠电压继电器跨接在电源上,其常开触头串接在接触器线圈电路中,当电源电压低于释放值时,欠电压继电器动作使接触器释放,接触器主触头断开电动机电源实现欠电压保护。

6、过电压保护
      电磁铁、电磁吸盘等大电感负载及直流电磁机构、直流继电器等,在通断时会产生较高感应电动势造成电磁线圈击穿而损坏。过电压保护通常是在电磁线圈两端并联一个电阻、电阻串电容或二极管串电阻,以形成一个放电回路,实现过电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