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恢复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
通常用于较高频率的整流和续流的产品。

用于电源模块的输入部份,频率不高,不必用快恢复二极管,用普通二极管即可。
相对二极管来说,加在其两端的电压由正向变到反向时,响应时间一般很短,而相反的由反向变正向时其时间相对较长,此即为反向恢复时间,当二极管用做高频整流等时,要求反向恢复时间很短,此时就需要快恢复二极管(FRD),更高的超快恢复二极管(SRD),开关二极管,最快的是肖特基管(其原理不同于以上几个二极管)

恢复二极管(简称FRD)是一种具有开关特性好、反向恢复时间短特点的半导体二极管,主要应用于开关电源、PWM脉宽调制器、变频器等电子电路中,作为高频整流二极管、续流二极管或阻尼二极管使用。

快恢复二极管的作用
快恢复二极管的内部结构与普通PN结二极管不同,它属于PIN结型二极管,即在P型硅材料与N型硅材料中间增加了基区I,构成PIN硅片。因基区很薄,反向恢复电荷很小,所以快恢复二极管的反向恢复时间较短,正向压降较低,反向击穿电压(耐压值)较高。

通常,5~20A的快恢复二极管管采用TO–220FP塑料封装,20A以上的大功率快恢复二极管采用顶部带金属散热片的TO–3P塑料封装,5A以下的快恢复二极管则采用DO–41、DO–15或DO–27等规格塑料封装。

网友:
在ASEMI采购过ES1J,感觉一般般吧,性价比还是没有大牌子那么好,服务也一般般,找快恢复二极管还是要找那些认证比较多,牌子口碑比较的品牌,这样长期合作下来也舒服。后面与扬杰和MDD谈了,希望没有让我失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