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变压器工作原理及特点介绍

楼主:
整流变压器的原理

整流变压器和普通变压器的原理相同。变压器是根据电磁感应原理制成的一种变换交流电压的设备。变压器一般有初线和次级两个互相独立绕组,这两个绕组共用一个铁芯.变压器初级绕组接通交流电源,在绕组内流过交变电流产生磁势,于是在闭合铁芯中就有交变磁通。初、次级绕组切割磁力线,在次级就能感应出相同频率的交流电。变压器的初,次级绕组的匝数比等于电压比。如一个变压器的初级绕组是440匝,次级是220匝。初级输入电压为220V,在变压器的次就能得到110V的输出电压。有的变压器可以有多个次级绕组和抽头,这样就可以获得多个输出电压了。

整流变压器的特点

与整流器组成整流设备以便从交流电源取得直流电能的变压器。整流设备是现代工业企业最常用的直流电源,广泛用于直流输电、电力牵引、轧钢、电镀、电解等领域。

整流变压器的原边接交流电力系统,称网侧;副边接整流器,称阀侧。整流变压器的结构原理和普通变压器相同,但因其负载整流器与一般负载不同而有以下特点:

(1)整流器各臂在一个周期内轮流导通,导通时间只占一个周期一部分,所以,流经整流臂的电流波形不是正弦波,而是接近于断续的矩形波;原、副绕组中的电流波形也均为非正弦波。图中所示为三相桥式Y/Y接法时的电流波形。用晶闸管整流时,滞后角越大,电流起伏的陡度也越大,电流中谐波成分也越多,这将使涡流损耗增大。由于副绕组的导电时间只占一个周期的一部分,故整流变压器利用率降低。与普通变压器相比,在相同条件下,整流变压器的体积和重量都较大。

(2)普通变压器原、副边功率相等(忽略损耗),变压器的容量就是原绕组(或副绕组)的容量。但对于整流变压器,其原、副绕组的功率有可能相等,也可能不等(当原、副边电流波形不同时,例如半波整流),故整流变压器的容量是原、副边视在功率的平均值,称为等值容量,即式中S1为原边视在功率,S2为副边视在功率。

(3)与普通变压器相比,整流变压器的耐受短路电动力的能力必须严格符合要求。因此,如何使产品具有短路动稳定性,是设计、制造中的重要课题。

电化学工业----这是应用整流变最多的行业,电解有色金属化合物以制取铝、镁、铜及其它金属;电解食盐以制取氯碱;电解水以制取氢和氧。

牵引用直流电源----用于矿山或城市电力机车的直流电网。由于阀侧接架空线,短路故障较多,直流负载变化辐度大,电机车经常起动,造成不同程度的短时过载。为此这类变压器的温升限值和电流密度均取得较低。阻抗比相应的电力变压器大30%左右。

传动用直流电源----主要用来为电力传动中的直流电机供电,如轧钢机的电枢和励磁。

直流输电用----这类整流变压器的电压一般在110kV以上,容量在数万千伏安。需特别注意对地绝缘的交、直流叠加问题。

此外还有电镀用或电加工用直流电源,励磁用直流电源,充电用及静电除尘用直流电源等。

整流变压器的使用原因

应用整流变最多的化学行业中,大功率整流装置也是二次电压低,电流很大,因此很大,因此它们在很多方面与电炉变是类似的,即前所述的结构特征点,整流变压器也同样具备。整流变压器最大的特点是二次电流不是正弦交流了,由于后续整流元件的单向导通特征,各相线不再同时,流有负载电流而是软流导电,单方向的脉动电流经滤波装置变为直流电,整流变压器的二次电压,电流不仅与容量连接组有关,如常用的三相桥式整流线路,双反量带平衡电抗器的整流线路,对于同样的直流输出电压、电流所需的整流变压器的二次电压和电流却不相同,因此整流变压器的参数计算是以整流线路为前提的,一般参数计算都是从二次侧开始向一次侧推算的。

由于整流变绕组电流是非正弦的含有很多高次谐波,为了减小对电网的谐波污染,为了提高功率因数,必须提高整流设备的脉波数,这可以通过移相的方法来解决。移相的目的是使整流变压器二次绕组的同名端线电压之间有一个相位移。

整流变压器的移相方法

最简单的移相方法就是二次侧采用量、角联结的两个绕组,可以使整流电炉的脉波数提高一倍。

对于大功率整流设备,需要脉波数也较多,脉波数为18、24、36等应用的日益增多,这就必须在整流变压器一次侧设置移相绕组来进行移相。移相绕组与主绕组联结方式有三种,即曲折线、六边形和延边三角形。

用于电化学行业的整流变压器的调压范围比电炉变压器要大的多,对于化工食盐电解,调压范围通常是55%--105%,对于铝电解来说,调压范围通常是5%--105%。常用的调压方式如电炉变压器一样有变磁通调压,串联变压器调压和自耦调压器调压。另外,由于整流元件的特性,可以在整流电炉的阀侧直接控制硅整流元件导通的相位角度,可以平滑的调整整流电压的平均值,这种调压方式称为相控调压。实现相控调压,一是采用晶阀管,二是采用自饱和电抗器,自饱和电抗器基本上是由一个铁心和两个绕组组成的,一个是工作绕组,它串联联结在整流变压器二次绕组与整流器之间,流过负载电流;另一个是直流控制绕组,是由另外的直流电源提供直流电流,其主要原理就是利用铁磁材料的非线性变化,使工作绕组电抗值有很大的变化。调节直流控制电流,即可调节相控角α,从而调节整流电压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