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字符串处理函数

楼主:
C语言提供了丰富的字符串处理函数,大致可分为字符串的输入、输出、合并、修改、比较、转换、复制、搜索几类。 使用这些函数可大大减轻编程的负担。用于输入输出的字符串函数,在使用前应包含头文件"stdio.h",使用其它字符串函数则应包含头文件"string.h"。

  下面介绍几个最常用的字符串函数。

  字符串输出函数 puts

  格式: puts(字符数组名)

  功能:把字符数组中的字符串输出到显示器。 即在屏幕上显示该字符串。

  【例7-12】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include"stdio.h"
main(){
    char c[]="BASIC\ndBASE";
    puts(c);
}

  从程序中可以看出puts函数中可以使用转义字符,因此输出结果成为两行。puts函数完全可以由printf函数取代。当需要按一定格式输出时,通常使用printf函数。

  字符串输入函数 gets

  格式: gets (字符数组名)

  功能:从标准输入设备键盘上输入一个字符串。

  本函数得到一个函数值,即为该字符数组的首地址。

  【例7-13】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include"stdio.h"
main(){
    char st[15];
    printf("input string:\n");
    gets(st);
    puts(st);
}

  可以看出当输入的字符串中含有空格时,输出仍为全部字符串。说明gets函数并不以空格作为字符串输入结束的标志,而只以回车作为输入结束。这是与scanf函数不同的。

  字符串连接函数 strcat

  格式: strcat(字符数组名1,字符数组名2)

  功能:把字符数组2中的字符串连接到字符数组1 中字符串的后面,并删去字符串1后的串标志“\0”。本函数返回值是字符数组1的首地址。

  【例7-14】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include"string.h"
main(){
    static char st1[30]="My name is ";
    int st2[10];
    printf("input your name:\n");
    gets(st2);
    strcat(st1,st2);
    puts(st1);
}

  本程序把初始化赋值的字符数组与动态赋值的字符串连接起来。要注意的是,字符数组1应定义足够的长度,否则不能全部装入被连接的字符串。

  字符串拷贝函数strcpy

  格式: strcpy(字符数组名1,字符数组名2)

  功能:把字符数组2中的字符串拷贝到字符数组1中。串结束标志“\0”也一同拷贝。字符数名2,也可以是一个字符串常量。这时相当于把一个字符串赋予一个字符数组。

  【例7-15】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include"string.h"
main(){
    char st1[15],st2[]="C Language";
    strcpy(st1,st2);
    puts(st1);printf("\n");
}

  本函数要求字符数组1应有足够的长度,否则不能全部装入所拷贝的字符串。

  字符串比较函数strcmp

  格式: strcmp(字符数组名1,字符数组名2)

  功能:按照ASCII码顺序比较两个数组中的字符串,并由函数返回值返回比较结果。

  字符串1=字符串2,返回值=0;

  字符串2〉字符串2,返回值〉0;

  字符串1〈字符串2,返回值〈0。

  本函数也可用于比较两个字符串常量,或比较数组和字符串常量。

  【例7-16】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include"string.h"
main(){
    int k;
    static char st1[15],st2[]="C Language";
    printf("input a string:\n");
    gets(st1);
    k=strcmp(st1,st2);
    if(k==0) printf("st1=st2\n");
    if(k>0) printf("st1>st2\n");
    if(k<0) printf("st1
}

  本程序中把输入的字符串和数组st2中的串比较,比较结果返回到k中,根据k值再输出结果提示串。当输入为dbase时,由ASCII 码可知“dBASE”大于“C Language”故k〉0,输出结果“st1>st2”。

  测字符串长度函数strlen

  格式: strlen(字符数组名)

  功能:测字符串的实际长度(不含字符串结束标志‘\0’)并作为函数返回值。

  【例7-17】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include"string.h"
main(){
    int k;
    static char st[]="C language";
    k=strlen(st);
    printf("The lenth of the string is %d\n",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