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拆焊邮票孔蓝牙模块

楼主:
需要用到一款蓝牙模块,但是厂家没货,只有蓝牙模块的核心板,急用只能买来把模块拆下来,不知道这样的模块如何拆焊,求教

网友:
1是热风枪吹,镊子辅助
2是用烙铁边加热边堆锡,镊子滑动
如烙铁水平不高就找人搞

网友:
用吸锡铜带或者多股铜导线在松香的辅助下把焊锡吸干净即可拆卸。

网友:
这个活最好两个人干,2把烙铁,拿着焊锡,直接烫下来。有些模块是无铅的焊接,所以这个办法比较!

网友A:
先在两边加焊锡,两边轮流加热,用镊子从天线这边慢慢撬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在两边加焊锡,两边轮流加热,用镊子从天线这边慢慢撬起来

这是三边焊接,能撬起来吗

网友:
找几段粗细合适的铜导线,连焊锡仪器焊在焊点上,堆焊锡拖焊,一边轻轻适度用力,抬起一边约0.5mm,后再拖焊另一边,如此反复,注意焊接时间温度,技术不好建议找专业人士或者热风枪,

湖边草,俯仰若有情。岁月千载如流水,人生一世似漂萍,何必求浮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三边焊接,能撬起来吗

看来楼主是没有拆过
用恒温烙铁,稍微堆锡不断移动烙铁,好拆

网友:
可以用风枪吹,周围没有别的元件,还不用担心把别的吹飞。一手镊子夹着模块,稍微有点向上的力。一手风枪,扫这几个边。温度适当,很快应该就能下来。
或者用烙铁,温度可适当高一些。可以两把烙铁,同时上。轮流扫这几个边。扫的时候,适当施加推力。一会就可以移动。
一把烙铁也可以。 需要手法比较娴熟。动作顺畅。把几个边加热到融化状态。推出去。

网友:
2把烙铁两边同时堆锡拆最快最简单,这个不适合用风枪

网友:
引用 网友C:
1是热风枪吹,镊子辅助
2是用烙铁边加热边堆锡,镊子滑动
如烙铁水平不高就找人搞

3,把背面元件先拆掉,然后用恒温加热台加热背面。好处是,不怕热风枪把模块元件吹掉,也不怕烙铁堆锡对模块的焊盘造成损伤,量大的话可以考虑。只是几块板子的话,我一般用方法2(尽量减少高温对模块元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