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NRG-1, BlueNRG-2 DK SW package 3.1安装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
 以前使用的是BlueNRG-1 DK的2.5版本看到ST的BlueNRG-1 DK出了3.1就顺便安装了一下

安装路径默认是C:\Program Files (x86)\STMicroelectronics\BlueNRG-1_2 DK 3.1.0

安装完成后到C:\Program Files (x86)\STMicroelectronics\BlueNRG-1_2 DK 3.1.0找源码时发现只有下边几个文件夹

以前2.5版本是这样的

对比发现少了几个文件夹,包含源码的Project和Library都没有发现
重新装了几次,也换了安装路径都没找到源码的位置
之前安装了Flasher Utility从开始菜单启动过打开就定位到这里
对比STMicroelectronics下边的菜单没发现DK 3.1的菜单

再次安装时发现安装进度里显示过.h和.c的路径
在C:\Program Files (x86)\STMicroelectronics\BlueNRG-1_2 DK 3.1.0下搜索*.h和*.c也没找到对应的源码
以前用过Total Uninstall安装文件监视器,可以监视安装过程中创建了哪些文件
创建快照、安装、扫描,没发现源码在哪里(最后我都找到源码了,他竟然没发现?)

这些都难不住我,既然安装进度里出现过.h和.c的路径,那就把安装过程全程录下来再分析安装路径在哪
找了一通,发现大部分源码的路径都是这样的,因为路径过长关键部分都变成了“...”

再一帧一帧的找,最后终于找到这个

打开C:\Users\zhang\ST\BlueNRG-1_2 DK 3.1.0发现要找的源码都是这里

感觉哪个厂家也不应该干出这么SB的事情
相信一定在哪里有说明
反过来看文档,下载了Product Specifications没在里边找到
简单在C:\Program Files (x86)\STMicroelectronics\BlueNRG-1_2 DK 3.1.0下边看了一下也没找到
最后想在开始菜单的STMicroelectronics目录下寻找突破
无意间鼠标滚轮一滚,原来新装的全在上边了
好像3.0以后这些应用就牛B了,全跑STMicroelectronics文件夹(菜单)外边了呢?

展开ST BlueNRG-1_2 DK 3.1.0菜单点一下Release folder
定位到C:\Users\zhang\ST\BlueNRG-1_2 DK 3.1.0,果严没让我失望
我想这应该是唯一能找到源码的方法

看了一下project下的源码,发现新增了很多东西

改动最大的还属这个安装包的菜单位置和源码路径
让我这个有DK 2.5经验的人找的好苦

网友A:
是的 SDK 3.1  工程目录发生变化了。
主要是如果继续留在之前的目录win10 可能会有编译兼容性问题。
工程目录更改为:
C:\Users\xxxx\ST\BlueNRG-1_2 DK 3.1.0
xxxx是你自己的用户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SDK 3.1  工程目录发生变化了。
主要是如果继续留在之前的目录win10 可能会有编译兼容性问题。
工程 ...

对 变化有点大 安装时只能修改应用、文档和固件的路径
源码固定只安装在C:\Users\xxxx\ST\BlueNRG-1_2 DK 3.1.0目录下感觉不是很方便
比如可以在安装程序修改路径时再有一个修改源码路径的选项
或者安装后可勾选打开源码和固件的复选框,勾选后点完成自动打开源码或固件的对应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