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Rapid IoT评测】+ 套件改造-外接锂电池

楼主:
    套件的续航一直是个短板,只要不用USB线连接电脑,2小时左右电就用完了,这个体验效果大打折扣。这段时间我就琢磨着如何用现成的手机锂电池来用于套件上。
    打开套件的后盖,找到套件连接内锂电池的接线柱,准备焊两根飞线出来外接锂电池。

    由于电源插座的两个引脚靠的太近,烙铁不敢吃太多的焊锡,怕造成两个引脚短路,可焊锡少了引脚又吃不上锡,尝试了多次终于放弃这个方案。
    仔细查看了一遍,发现内锂电池的两个极片靠近顶部外壳,是个外接电源的选择之一。于是便在外壳合适的位置钻了两个小孔,用紫铜片剪了两块连接弹片,用铜铆钉铆在外壳上,铆钉正好也用作外接触点。

    外接锂电池和套件则利用了一块小万用板,用三根元件脚弯成锂电池的接线桩,用了两根接线母座内的铜片,作连接套件外接电源铜铆钉的插头,就将外接锂电池与套件连接起来了。

    由于套件与外接锂电池之后无机械连接,两者的连接很松散,使用很不方便,而且也经常造成接触不好。

    另外在试用过程中还发现套件的电源充电管理是针对套件内的小锂电池的,充电电源最大只有0.19A,对外接的锂电池来充电则有点小马拉大车,要充6~7个小时才能勉强充满,显然也不实用,还得继续改造。
    再次改造用了一块万用板作基板,一面固定外接锂电池和充电模块,另一面则固定套件。

    这次用紫铜片裁剪了三块锂电池的电极连接脚(见上图),这样连接会更可靠些。同时用易拉罐的铁皮制作了一块锂电池固定卡座。

    同时加了一块锂电池充电管理模块和一个充电控制开关,组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锂电池充电板。这个充电管理模块上有一个红色的LED灯和一个绿色的LED灯,可以用来反映充电的状态。

    连接板的反面也同样制作了一个套件定位卡座,并焊接了两个电极接触弹簧片,这样就与卡座结合,固定住了套件。

    这样改造之后,外接锂电池与套件有了相对的机械固定,接触可靠多了,再也不会象原来一样松松垮垮。
    改造之后,外接锂电池充满电之后,套件可以用10多个小时,基本上可以做到晚上充满电,第二天白天就用不作充电,彻底解决了套件需要经常充电的问题。
    经过几天的测试还发现一个问题,当套件显示缺电的时候分别测量套件的电压为3.3V左右,外接锂电池的电压则还有3.7V左右。由于只是简单改造,内外的锂电池是直接并联的,并没有做到外接锂电池时自动断开套件内的锂电池,这样也会在一定程序上影响外接锂电池的使用寿命,如果加上一个开关自动切换分别使用内外锂电池,则可以使用时间还会更长些。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hujj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hujj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但是感觉这样失去这个套件mini的优势了,想到了现在的手机越做越薄,然后出门都得备个移动电源

网友:
手里没有充电宝吗?

网友:
觉得充电宝的体积稍大稍重,手里正好有两块原老年机剩下的电池,就利用上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谢谢夸奖!
这个帖子发错版块了,哪位版主能帮我转到“RF/无线”版块去么?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

------------------------------------------------------------------------------------
直接搜:USB转TTL无线版

网友:
细致活,居然还有可以用的手机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