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4800 Relax ECAT Kit测评3-测试ethercat从站

楼主:
经过搭建环境,点亮LED之后,将直奔我们的目标-ethercat通信。直接用英飞凌提供的 例程开始测试,然后再慢慢熟悉消化。
根据eeworld提供的资料链接:
https://bbs.eeworld.com.cn/elecplay/content/100
下载这个ethercat总站的例程:
https://bbs.eeworld.com.cn/data/a ... 544494231362798.zip

我也是之前没有摸过twincat和ethercat,只是了解过一点点,没有实际上手弄过。基本上还可以,根据手册一步步操作即可。
下载英飞凌的指导手册:
https://www.infineon.com/dgdl/In ... 0a4015398ba3c590a84

1.安装twincat,安装twincat我遇到的坑就是分了2个版本,注意下载xae版本安装即可。
2.下载https://bbs.eeworld.com.cn/data/a ... 544494231362798.zip xmc4800例程
3.在dave导入工程,编译
4.twincat新建一个主站工程,我电脑之前安装过win10,所以就自己摸索着直接新建一个工程就ok。这里手册没有写

这里说个问题就是这个手册的资料与我们拿到的板子略有差异,上面我们在eeworld网站下载的例子可以直接跑起来,而不用下载英飞凌手册提到的那个ethercat slave stack tool (ssc)。下载这个ssc需要发邮件给ethercat组织申请id,或者你选择google搜索一个下载,我下载了按照手册看看怎么操作,但是实际测试并没有用到。

导入ecat从站例子工程,编译,一次ok。

其中一个重要的步骤是把工程目中的XMC4800_Relax.xml 拷贝到twincecat目录中。

这里顺便推荐一下total commander这个软件,作为电脑的资源管理器 非常棒。

基本环境就这样搭建完毕了。 后面按照Infineon-XMC4700_XMC4800_ReferenceManual-UM-v01_00-EN.pdf手册配置一下就ok。非常清晰。
右侧的button和led等描述与手册略有差异,但是完全不影响测试。
配置界面:

测试按键输入:

led输出:

网友:
   期待后面的机器人内容

网友A:
twincat 是开源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twincat 是开源的吗?

肯定不是啊,让下载能测试使用已经很不错了。linux下有开源的ethcaet主站源码。
windows下 还有linux下别人家的主站 收费要几万刀。

网友B:
请教一下板子上有Ethercat Port IN与Port OUT两个RJ45的口,什么情况下会用到Port OUT呢?有点不好理解。例程中只用Port IN就能接收主机送过来的灯控指令,也能把板上的按键信息发给主机,感觉就实现了输入输出功能。Port OUT口怎么理解,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板子上有Ethercat Port IN与Port OUT两个RJ45的口,什么情况下会用到Port OUT呢?有点不好理解。例 ...

可以接后续的从站啊,EtherCat总线上可以挂很多个从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