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辅电源切换电路

楼主:
想做一个双电源切换电路,是不是用这样两个两个二极管就可以实现啊

网友:
把二极管换成MOS管做隔离,二极管压降有点大吧

网友A:
只是2路供电,不能自动切换

网友B:
“想做一个双电源切换电路,是不是用这样两个两个二极管就可以实现啊”

你要说清楚“切换”是什么意思。是15V电源掉电瞬间12V电源可以立即顶替,还是根据你的要求随意使用15V或12V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做一个双电源切换电路,是不是用这样两个两个二极管就可以实现啊”

你要说清楚“切换”是什么意思。 ...

不好意思,,要求是15V断电后,瞬间12V电源可以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要求是15V断电后,瞬间12V电源可以供电

电流不大时可以用两个二极管实现你的需求,否则最好用MOS管来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要求是15V断电后,瞬间12V电源可以供电

此电路可以实现15V电源正常时由15V电源供电,12V电源不供电;15V断电后12V电源供电,期间没有供电间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流不大时可以用两个二极管实现你的需求,否则最好用MOS管来实现。

电流大概2A左右,,这个电路可以用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此电路可以实现15V电源正常时由15V电源供电,12V电源不供电;15V断电后12V电源供电,期间没有供电间断。

哦,就是可以实现15V断电之后,可以立即切换到12的功能,,,那2A电流应该也没啥影响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只是2路供电,不能自动切换

希望实现的功能就是15V断电后,12V可以瞬间供上电     ,,这个电路可以实现这一功能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哦,就是可以实现15V断电之后,可以立即切换到12的功能,,,那2A电流应该也没啥影响吧

查SR560正向电流5A时的正向压降0.7V,估计电流2A时也有0.5V压降。这个0.5V压降是否能够接受,全看你自己的要求如何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希望实现的功能就是15V断电后,12V可以瞬间供上电     ,,这个电路可以实现这一功能么??

道理上切换也可以,Vout端负载太大不行
电路用的是SR560的二极管,电流5A的肖特基,后面负载大时切换会瞬态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道理上切换也可以,Vout端负载太大不行
电路用的是SR560的二极管,电流5A的肖特基,后面负载大时切换会 ...

后面负载最大能到15W,影响大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SR560正向电流5A时的正向压降0.7V,估计电流2A时也有0.5V压降。这个0.5V压降是否能够接受,全看你自己 ...

0.5V是可以接受的,,谢谢!!!

网友A:
1楼的电路二极管有压降0.7V,有功耗
6楼说了,最好是用MOS管实现,一般是PMOS

如成本没要求,可以参考凌特的切换芯片LTC4412,此片经常用作电源和电池的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楼的电路二极管有压降0.7V,有功耗
6楼说了,最好是用MOS管实现,一般是PMOS

如成本没要求,可以参考 ...

原本设计用的就是这个芯片做的切换,但说这种电路太复杂,就让设计用两个二极管去实现还有大神啊,能不能推荐一个音频信号上用的继电器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原本设计用的就是这个芯片做的切换,但说这种电路太复杂,就让设计用两个二极管去实现还有大神啊,能不 ...

用声音控制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声音控制继电器?

我现在用的英伟达TX2开发板,现在想用AUDIO这部分的功能,,简单来说就是设备外面想接一个喇叭,,也可以说用声音控制继电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声音控制继电器?

之前没做过这方面的电路,所以现在有点无厘头,,最后是想接出来一个继电器接口的

网友:
如是音频信号就是俩嘛事
如是声音控制继电器,应该通过声控开关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是音频信号就是俩嘛事
如是声音控制继电器,应该通过声控开关控制

什么意思,没太明白,,开发板给的接口是I2S与PCM接口的,,这应该是数字音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是音频信号就是俩嘛事
如是声音控制继电器,应该通过声控开关控制

说明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是音频信号就是俩嘛事
如是声音控制继电器,应该通过声控开关控制

可不可以在解释下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可不可以在解释下什么意思啊

如果是数字音频的接口,数字音频不能直接驱动喇叭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数字音频的接口,数字音频不能直接驱动喇叭的

那我如果想驱动一个喇叭,是不是要找一个模数转换芯片,,我在网上搜到这个芯片MXT401IS
不知道有没有还可以推荐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我如果想驱动一个喇叭,是不是要找一个模数转换芯片,,我在网上搜到这个芯片MXT401IS
不知道有没有还 ...

那如果想接继电器是不是也要转成模拟音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数字音频的接口,数字音频不能直接驱动喇叭的

我不知道大神有没有时间啊,能帮看下这个电路么

网友:
1,加继电器的目的不知道是为什么。如果是切换喇叭播放的音源的话,模拟音频信号可以考虑用4052这类电子开关来切换。I2S数字音频可以考虑用74HC157这类数字信号开关来切换。对小信号来说一般没有必要用继电器,如果一定要用继电器切换模拟音频的话,应该也要选用适合的信号继电器而不要用功率继电器(继电器对输入的最小电压电流也有要求的)。
2,切换完的音频信号,如果是模拟的,就送入模拟功放来驱动喇叭。如果是数字的,就直接送入数字功放(比如TAS5751可以直接处理I2S音频信号)来驱动喇叭(或者加一级DAC转换成模拟音频再用模拟功放来驱动,不过多一级处理就多一次转化,可能会引入噪声和误差)。
3,看项目对成本和性能的要求怎样的,一般来说,全数字处理的流程(音源芯片->开关->功放)对减少噪声和转换误差会有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我如果想驱动一个喇叭,是不是要找一个模数转换芯片,,我在网上搜到这个芯片MXT401IS
不知道有没有还 ...

你这个MXT401IS是模拟转数字的芯片,应该不是你想要的吧。你的音源是数字音频,如果想用模拟功放来驱动喇叭的话,应该需要数字转模拟的芯片(音频DAC)才对。

网友A:
数字音频信号出来还需要功放的
MXT401IS应该是可以的
如推荐,可以参考一下
科胜讯的CX20810-11Z 音频ADC芯片
还有TI 的TLV320ADC3101低功耗ADC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数字音频信号出来还需要功放的
MXT401IS应该是可以的
如推荐,可以参考一下
科胜讯的CX20810-11Z 音频AD ...

楼主的电路里,主芯片的音频信号输出已经是数字I2S了吧?我的理解是,他的疑问应该是怎么去用这个I2S来驱动喇叭出声音。再加多ADC有啥用处呢?又不是要做外部模拟音频输入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电路里,主芯片的音频信号输出已经是数字I2S了吧?我的理解是,他的疑问应该是怎么去用这个I2S来驱 ...

看不懂他的用途,也没搞懂用用继电器干啥,主贴也不是说的这个,叉出来的话题说是用音频控制继电器
又忽然要求推荐ADC芯片,

网友:
这就是工程师最头痛的需求不明确问题了。哈哈。
如果加切换开关的目的是要从主芯片的数字输出音源和外部模拟输入音源中二选一输出到喇叭的话。可以有两种方式:
1,外部模拟输入音源->ADC->数字开关(来自主芯片的数字音源也输入这个开关)->数字功放->喇叭
2,主芯片数字输出音源->DAC->模拟开关(来自外部的模拟音源也输入这个开关)->模拟功放->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流大概2A左右,,这个电路可以用么

那要看你对压降和功率损耗的要求,能接受就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