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C3613DC/DC有个奇怪的现象,望大佬解答

楼主:
输入电压为7V~13.7V时输出电压为5V
但当输入电压大于13.7v时,输出电压为0.39V
inputi电压范围为7~24V
有没有大佬遇见过类似的情况呀?望解惑

设计原理图如下所示

网友A:
R13的5豪欧是怎么算法
在7V~13.7V范围内输出的5V带载能力如何

网友A:
R13是根据负载选择RSENSE最大输出电流,手册有说明
还有L1是参数
可以先把负载断开,测下空载输入输出情况
或者供电电源是否正常
其他元件参数是否装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R13的5豪欧是怎么算法
在7V~13.7V范围内输出的5V带载能力如何

官方手册有一个计算的公式
7~13.7V 可以带动 所有功能,工控机+液晶等。启动后 电流1.3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13是根据负载选择RSENSE最大输出电流,手册有说明
还有L1是参数
可以先把负载断开,测下空载输入输出情 ...

空载没有输出5V,输入没有问题。用的直流电源供电,也测了输入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载没有输出5V,输入没有问题。用的直流电源供电,也测了输入的电压

还需要好好看看手册
比如如果在VIN电压低和INTVCC低于3.65V ,测一下INTVCC引脚
会锁定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需要好好看看手册
比如如果在VIN电压低和INTVCC低于3.65V ,测一下INTVCC引脚
会锁定输出

INTVCC 5.3V
TRACK/SS 4.2V (芯片启动了)电压值都是符合要求的
我就是很纳闷
电压低且输出还有5V  还真没有测INTVCC,明天去测试一下。
往常都是要么正常的时候 INTVCC>5V,没有INTVCC都是芯片坏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需要好好看看手册
比如如果在VIN电压低和INTVCC低于3.65V ,测一下INTVCC引脚
会锁定输出

测试了,INTVCC 5.36V 输出电压5V  输入电压<13.7V时候
TRACK/SS 4.27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需要好好看看手册
比如如果在VIN电压低和INTVCC低于3.65V ,测一下INTVCC引脚
会锁定输出

目前解决了,我把C13那个钽电容取下来就正确了,即是输入电压>13.7V也可以输出5V了
目前判断:C13这个钽电容有损坏(拆下来,被同事丢了。准备看一下是什么现象,因为坏了不能充放电,估计这个是损坏并没有完全坏掉那种)
明天找一个新的钽电容试试

感谢咯,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