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种三极管集电极直流电路工作原理分析1

楼主:
三极管集电极直流电路就是集电极与直流工作电压端之间的电路,这一直流电路是三极管三个电极直流电路中变化量最少的电路。
一、正电源供电NPN型三极管典型集电极直流电路之一
下图所示是正电源供电NPN型三极管典型集电极直流电路之一。电路中的Q1是NPN型三极管,+V是正极性直流工作电压端,电阻R2接在三极管Q1集电极与正极性直流工作电压+V端之间,集电极电阻R2构成三极管Q1集电极电流回路。
集电极电流的回路是:正极性直流工作电压+V端--R2--Q1管集电极-Q1管发射极--L1--地端。
三极管集电极直流电流回路是从电源端经过三极管集电极、发射极到地线,再由电源内电路(电路中未画出)构成的闭合回路。

网友:
还有之六   什么时候 大佬在发出来看看    别掉胃口啊

网友:
不是特别细

网友A:
首帖电路是带有负反馈作用的偏置电路,集电极电流比R1不联接到三极管集电极而联接到电源的偏置电路要稳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帖电路是带有负反馈作用的偏置电路,集电极电流比R1不联接到三极管集电极而联接到电源的偏置电路要稳定一 ...

高手

网友:
射频【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