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容量的电解电容和普通瓷片电容的区别

楼主:
其实一直对电解  钽电容  贴片的  瓷片电容的用法你是很了解
    一直只是在旁路上滤波上用的比较多   其他线路上面就用的很少
      谁可以给个相关的用法  最好有资料

网友:
因结构、材料的不同,主要差别在串联等效电感、串联等效电阻和损耗角等方面,建议细看器件手册,对比参数。

网友:
贴片的占用空间小,
贴片的瓷片电容容量做的不大,瓷片用在高频滤波上,稳定,绝缘性好
电解也有贴片的,电解一般容量大,有极性,esr大,中,低频电路中滤波

网友:
前几年流行的《十说电容》可以参考看看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rubyonrails/343828

网友:
电解电容与瓷片电容的不同点有:

电解电容容量大,有极性,等效串联电感大;瓷片电容容量小,无极性,等效串联电感小。
电解电容低频特性好,多用于低频电路;瓷片电容高频特性好,多用于高频电路。
电解电容能滤除低频纹波,故可用作低通滤波;瓷片电容可滤除高频纹波,故可用作高通滤波。
电解电容不能用于纯交流电源电路;瓷片电容可用于纯交流电路。
电解电容,英文为aluminium eletrolytic capacitor,是由金属箔(铝/钽)作为正电极,金属箔的绝缘氧化层(氧化铝/钽五氧化物)作为电介质,导电材料、电解质和其他材料共同组成阴极而成的电容器。电解电容多用于在中、低频电路中起滤波、退耦、信号耦合及时间常数设定、隔直流等作用。

瓷片电容,英文为ceramic capacitor,是一种用陶瓷材料作介质,在陶瓷表面涂覆一层金属薄膜,再经高温烧结后作为电极而成的电容器。瓷片电容多作为回路电容器及垫整电容器用于高稳定振荡回路中,起到滤波、退耦、信号耦合等作用...
详情请关注IND4 汽车人

网友:
同样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