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问题

楼主:
就是一给到1MHZ的PWM信号.12V这边的降压为5V给到单片机 ,发现5V电源有比较多的毛刺,造成PWM输出波形失真了。12V 24V是开关电源的两组来的。试过加电容滤波等都不行。

网友A:
这类干扰问题,是相当复杂也是相当头疼的问题。
可能的原因有很多,除上次谈到的共用地线所产生的干扰外,还有可能是DC/DC所产生的干扰,而DC/DC产生干扰,也与很多因素有关,例如变压器铁心的方向(磁场是竖直还是水平),是山字形磁芯还是罐形磁芯,DC/DC元器件布置……等等。你的电路板上各元器件布局、联接导线……等等都可能有关。
干扰问题,不见到整机,不见到电路板布置,不见到使用的元器件,很难给出明确的结论。即使是多年经验的老手,也是很困难的事。

网友:
看了你的问题,我觉得应该在P3.5端加上一个光耦,即隔离器, 否则后边的部分会让数字电路也就是单片机完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干扰问题,是相当复杂也是相当头疼的问题。
可能的原因有很多,除上次谈到的共用地线所产生的干扰外, ...

好的。谢谢版主。

网友:
先断开PWM输出驱动,运行PWM输出代码,检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