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4800 使用DAVE环境添加LWIP协议栈出现错误?

楼主:
在使用XMC4800在DAVE集成开发环境下添加LWIP时出现下面的错误提示。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hi,你好。我给你发给其他位测评这块板子的网友问问看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i,你好。我给你发给其他位测评这块板子的网友问问看哦。

谢谢。有官方技术支持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有官方技术支持更好

嗯,也会反馈到英飞凌咨询一下。

网友C:
lwip版本太新了?你可以试下再新建工程试试?

网友D:
确认工程芯片型号是xmc4800,还不行就重启可能是dave自己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认工程芯片型号是xmc4800,还不行就重启可能是dave自己的问题。

应该dave本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lwip版本太新了?你可以试下再新建工程试试?

新建工程也试过了,一样的情况。

网友:
不先添加定时器模块,就可以添加LWIP模块。应该有先后顺序。谢谢大家。

网友:
是freertos与LWIP之间有冲突,应该就是systimer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