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通信接口设计

楼主:
车载电源产品,生产中有些电源出现莫名奇妙关机,后来插上CAN盒后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后面试着在CANH与CANL信号线间增加一个2K电阻后OK,不知道是什么原因?CAN通信应用中好象没有这样的介绍。

网友:
电源关机和can有啥联系呀

网友:
有干扰?
做终端匹配了么
CAN的匹配电阻应该120Ω吧

网友:
信息不全,不足以判断。

网友:
是120欧,接了CAN盒以后就相当于在CANH,CANL间增加了一个并联的120欧电阻,因此就不会出现问题,就是想问在上位机上应该怎样配置这个电阻才不会产生误动作?CAN接口是可以关断车载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