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画的PCB 每次都给我做成圆孔

楼主:
请问是我放置的焊盘孔不对还是PCB制作厂家做错了
这是加工好的PCB

这个是我用AD画的  3维显示效果图

网友A:
这个是板厂的事,找它们理论吧

网友:
截一个2D图PCB图看看

楼主以前设计的方孔,板厂做的时候不一定直角吧,直角是不容易加工的,必须有个小圆弧脚的。

网友:
主要是我做了两次

网友:
我明天抽空发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板厂的事,找它们理论吧

可以  返厂 他们说在割开   那个铜就没有了   郁闷